请教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请问计算面积的平均弦长和平均气动弦长是不是一个概念?计算安定系数的时候应该取哪个值?先谢谢大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样。
    平均空气动力弦是假定机翼翼形和安装角不变,则空气动力和弦长成正比,因此气动中心即机翼面积中心,此点上的弦长即平均空气动力弦。
    在平面几何中,面积的中心称为面积重心。以梯形机翼为例:面积计算是上下底(翼根和翼尖的弦长)平均值乘以高(半翼展),平均弦长在高(半翼展)的中点,显然下(翼根)半的面积大于上(翼尖)半,故面积重心(气动中心)偏向翼根。

    进行空气动力计算当然应该用平均空气动力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