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GT9 陀螺设置

楼主(2011-07-10):
GT9陀螺 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消除温飘啊? 那个设置项“自旋速率”是什么的作用? 还有一个“控制非线性” 又是干嘛的? 都有怎样的效果啊?

网友A:
 不知道,纯帮顶

网友B:
这陀螺飘么
我手里的不飘啊
“自旋速率”就是尾巴转的最大速度
非线性有点类似控上的exp

网友C:
也在用 不漂的 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