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向锁定与定点悬停

楼主(2011-07-10):
时隔两个月终于把X650再又凑全了。换了四颗1W的LED串个电阻用来指示航向白天也很显眼。做了个电池充电口一转三的头,一个接报警器一个接LED一个预留给图传
1.31固件X模式,先飞了一块电找找手感,因为这俩月都在飞FY,今天突然换了发现很不适应。旋转时会上串,快速前进后急停反应比较滞后。试飞carefree,貌似时而有效时而无效,这个不太确定下次再试试。GPS开启后搜星很迅速,换电池后热启动瞬间找到卫星,换了几个地方都没有出现找不到星的情况。微风1-2级,GPS定点开启后飞机会突然左一下右一下甚至串高,怕撞树只好关闭定高,这才稳定悬停了~囧,怎么跟abin的视频里差那么远!想依靠定点来飞高>200米,看来不太行吧?前些天飞了一百多米大概,感觉没有定点的话在高空漂移很厉害…不敢再高飞

网友:
如果是定点悬停,建议把GPS的杆量调小。默认的杆量很大,用于在比较强的风力下也能正常的回航。

如果carefree时好时坏,就建议检查下电子罗盘安装的周围线缆的位置。

网友:
 还失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飞梦来飞的,目前没有出现过失控。改天试试高度。不过罗盘的事有点担心,等有空多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