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浆之后,没浆转,当达到80%的时候,马达掉转了,天蝎星马达

楼主(2011-07-10):
今天在家调飞机,我先把螺距全调到0,开最大油门,听声音有种撕破空气的感觉,感觉天蝎星蛮暴力的,
但是始终不敢开100%油门,只到了75%左右吧,
在左想右想,怎么到100%油门,镞最后把浆下了下来,电调是亚拓70A,
我慢慢开油门,一直开,开到80%的时候,马达掉转转了,马达突然降下来了,
我就收了一点油门,马达又马上转快了,电池有电,才冲的,下了的时候是11.5v,大大们是怎么回事

楼主:
补充

进角先是低进角,然后掉转,调成中进角了,还是掉转,求解

楼主:
来人啊,急急急~~~~~

网友:
确认油门曲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油门行程过短,试试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我也觉得是油门行程问题。先确定油门行程。再确定曲线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油门曲线是0 25 50 75 100 没问题,会不会是电机或者电调坏了?还是控

网友:
电调过载保护,估计电机齿轮大了

网友:
不懂帮顶!顺道学习下!

网友:
没有大桨,油门80%,电机转速非常高,差的电调应付不过来当然掉转。

网友A:
超转了,电调换項换不过来了吧

网友:
油门航程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事情,今天刚试验了,75A的非奈克斯的那个电调+蝎子,没问题,不调转

网友B:
电调和控的油门行程不配~~

网友:
楼主试试重新确认油门行程,我相信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懂帮顶!顺道学习下..继续折腾

楼主:
油门行程是油门曲线吗?

油门曲线我看了的,是0 25 50 75 100.没问题,电调是亚拓70,因该带的起来天蝎2221 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和控的油门行程不配~~

不懂~~~,那该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转了,电调换項换不过来了吧

恩,我野觉得是这个,但是电调是70A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带载和空载是完全两个概念,负载时转速要低得多。

最好不要空载100%油门。貌似凤凰电调就有说明不能空载试机。

换相速度和电流是两个概念,电流大不代表换相速度快。

你看一下电调的说明,会有标注支持的最高转速的。

网友C:
电调的控制是两个“闭环”控制,一个是扭力环,一个是速度环。

正常情况下,都是由扭力环控制的,也就是说,保持一个固定的扭力输出,当你加大油门,就是加大扭力,转速要加大很多才能产生相等的阻力达到平衡。

速度环,论坛里称为定速。顾名思义,就是达到指定转速,不管扭力大小。定速容易烧电调的原因就是阻力太大的时候,还要维持现有速度,电流就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控制是两个“闭环”控制,一个是扭力环,一个是速度环。

正常情况下,都是由扭力环控制的,也就是说,保持一个固定的扭力输出,当你加大油门,就是加大扭力,转速要加大很多才能产生相等的阻力达到平衡。
...

貌似很高深看不懂,
能说通俗点吗?

楼主:
求解啊,求啊

楼主:
不会是什么东西坏了吧

网友:
正常的话不存在电调换相频率跟不上的问题
中特威的话,设置油门行程,开机前遥控最大油门,自检后进入设置状态,此时吧油门拉最低即可

网友:
看电调说明书,没有的话就网上找,根据说明书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亚拓不知道,不过固朗的电调是控开机后油门推到最大,然后连接飞机电源,发出一次提示音后油门收到最低,再发出提示音就可以了

楼主:
哦哦,懂了,就是电调的调节,谢谢了,我试下

网友:
如果可以上视频,或许会正解的!

网友:
不懂帮顶  顺便看看老鸟怎么说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