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改装问题~~~

楼主(2011-07-10):
现在的微风图纸尾巴比较长,想改短些,求老鸟给个建议,减少多少比较好,5CM?10CM?还是多少~~~
另外,重心需要怎么移动~~
谢谢~~

网友A:
缩短尾巴,加大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面积,重心可以不改变。但不改变尾翼面积,重心就要向机翼前缘移动。如果你没有相关知识,还是不动为好,否则会是飞机的飞行性能变坏。

网友B:
LZ简短了尾力臂的长度,增加了俯仰灵敏度。加大安定面,减小舵面或者减小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