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不用遥控器,能不能调速?像电动车转把一样?

楼主(2011-07-10):
如题,我用3674的无刷加电调,改装个小车子玩下,但不可能用遥控 器来遥控,想用类似电动车的转把一样的调节方法来调节转速,如何做?一头雾水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 的老师傅指导一下呀!!!

楼主:
我想改装成坐人的小车子,手动控制油门转速!

网友A:
买个舵机测试仪 插上就OK了 10 几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使用?从没见过,没任何经验 呀,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舵机测试仪 插上就OK了 10 几块钱

网友:
Servo Tester 搞定。买来一看你就明白了。巨简单。

网友:
有才!舵机测试仪····

网友:
如果楼主是想做坐人的车的话,劝你还是用有感无刷的电机和配套的控制器,无刷无感的起步不稳,还是有感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区分有感和无感?我这个是飞速 达的3674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