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雕刻机 雕刻铝板

楼主(2011-07-10):
我想用广告雕刻机 切割铝板 求助用 用什么刀 下多深 走到数度多少好呢  求助

楼主:
有高手指教下

网友:
貌似铝会把刀糊了,一起等答 案

网友:
最好买切铝专用刀,下刀深度要根据你机器来,一步一步试最好
我用双刃刀铣亚克力,粘刀弄的我崩溃,铣铝也一样

网友:
铝专用铣刀,下切不超过0.2。

网友:
麻把好刀,下点牛奶,4MM刀下1.5MM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下点牛奶啊~!是放点水吗

网友:
我铣铝下切3mm,关键是要有好刀,同时机器强度也要够,广告雕刻机雕刻金属,还是悠着点,如果不是方形的导轨,估计会加速他的 崩溃!

网友:
2mm厚的

下图是3mm厚的,一次搞定!

对了, 补充一下, 这个搞金属的机器也是我自己做的, 1.2米X1米的 ,铣铁  铣铝 都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

楼主:
还有老师给说说不

网友:
那是磨铁磨铝-_- 铣是需要大吃刀的

网友:
天堂鸟是用多少直径的刀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下点牛奶啊~!是放点水吗

牛奶是乳化油吧,总不至于加豆浆啊

网友(2011-08-14):
我试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