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你的控带脱钩

楼主(2011-07-11):
如果你是下图所示的控带钩 而你又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就就要注意了

网友:
LZ我们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买个质量好的钥匙扣换上。

网友:
 不用挂的路过。。。

网友A:
控是JR DSX7

网友:
我就因为这个问题炸过控

网友:
我也因为这个问题炸过控,活生生的从一米多高直接板在水泥地上,那叫一个伤心啊……
现在搞了根束带一起绑了上面,不再担心脱钩了……

网友:
LZ早发帖就好了,我也因此炸过新控,心疼了好一阵子啊,N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是JR DSX7

还真不是...

网友B:
一指禅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指禅的飘过

忘了说了,一指禅可以无视此贴。

网友:
没次检查一下

网友C:
应该说是二指禅,因为是两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二指禅,因为是两只手

原来如此~

网友:
损失过2个开关。

网友:
确实要小心!

网友:
炸过3次、损失9X2开关两只

网友:
JR原装挂带不会炸控,扣结构跟这个不同

网友:
支持原装挂带

网友:
炸坏一只开关的飘过

网友:
貌似正确的二指禅并不是完全不托着控的,手指摆放好的话二指照样可以不用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