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接反是不是烧了?

楼主(2011-07-11):
东西刚回来激动地拿起来想试试电机~~~~
结果...
悲剧了
电调跟电源接反了
啪~~一声
电调特别热~~电池也热~~
测了一下电池~~还有电压~~
把把电调正接过来
没反应了~~
是不是电调烧坏了啊~~
我的空机还没做好呢~
电调就坏了~~~
我想哭~~
我找谁哭啊......

网友:
 电调烧了

网友:
肯定烧了,我当年也干过接反的事

网友:
我也接反过,瞬间烧了一个好盈10A的电调,楼主节哀顺变,交学费了

网友:
红线对红线      黑线对黑线 怎么会错呢  不理解?

网友:
LZ没先把T插焊上

网友:
 我怎么这走运

前天也是接反了电池和电调

结果瞬间烧断了电池芯片的锡焊连接,我把它重新焊好就OK了

还有电调把里面的一个小方块一样的的东西烧坏了,,我看到收录机里面有个一摸一样的,我把它拆下来,小心翼翼的焊到电调上,电调也没事了,还在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6244

网友:
肯定烧。

我学校里的学生飞飞机,多次发生学生上电池时候,把电源接反,烧电调的事情。
好的电调,并且是2S电池,时间很短的,也发生过电调没有烧坏的情况。

网友:
是焊反T插?我反正记住,黑色是焊平的,红色好焊竖的。

网友:
当尸体处理把 运气好有人收  可以卖10 元  不好修的  要专业人和设备哦    当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