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X控与K8X接收一发多收如何对频啊?标题要长!!!

楼主(2011-07-11):
本人原有K7X控与K8X接收各一,对频正常;前几日论坛再入同样的控及接收各一准备设成一发二收,另一控专飞模拟;但遇到新接收与老控无法对频问题,已试过更换控的发射频率、不同模型参数组对应不同接收对频等多种方法,均无效,但本人控及接收、新入控及接收自行对频均无异常;请教各位是否K8X接收只能进行一次对频?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才能成功,望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对频方法是在百度文库中查到的K7X说明书中的方法,即接收机插对频线上电后按住控的对频钮开控,直到接收机红灯慢闪时松开对频钮,接收机红灯常亮,完成。

网友A:
多试几次看看

楼主:
原帖由
GIMAN
于 2011-7-12 18:34 发表
多试几次看看
确实已经试了无数次了,凡是能查到的方法都试了,统统无效

网友B:
不会,我的是买的时候老板帮对的,菜鸟一般比较难对的!

网友C:
请问哪里有单独的K8X接收机买?

楼主(2011-08-17):
固朗客服也太不注重客户提问了吧,一个问题提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官方给回复一下,看看人家天地飞的服务态度;本来手中的K7X和天7出哪个还在犹豫,现在看来可以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