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提问,我的无副翼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07-11):
本人 没什么米。。
本来想用亚拓 450 sport 可是预算有限

想买 固朗450 sport 来改装  上好一点的设备

行不  这样可以结省一点预算。。

无副翼头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62255100&  这个行不

网友:
买固朗的套机吗   不如直接买空机 所有电装自己配会好些
无副翼头用这个就很好

楼主:
就是买  固朗空机  自已改
原本想买 亚拓的空机改 可是 预算不够了

网友:
飞越的无副翼头 也行。。。
手上有一个

楼主:
我知道 无副头那个好用

现在问题是 :固朗的空机质量好不好,纠结 亚拓和固朗
亚拓肯定是好但 预算不够
固朗预算够了 质量如何。

网友:
FY或FN450+冰人改装件。。

楼主:
FN 是什么品版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FN 是什么品版

应该是菲耐!

网友:
FY的头便宜点,一个RJX可以买2个FY头了

楼主:
飞越、非耐。。。都不推荐固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非耐。。。都不推荐固朗吗???

为什么那么喜欢固朗??

楼主:
怕其它的 太差了

网友(2012-01-28):
回复 楼主:

楼主晒一下你的配置单。
我也打算入无副翼。
参考下~

网友:
 TG头好像不错

网友:
还是买个飞跃的吧,配件好找,价格也比狼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