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入手一个汽油动力的模型坦克,和大家交流,抛砖引玉,大比例坦克出路在哪里

楼主(2011-07-11):
汽油动力的坦克,mentalbox出品过,不过那销路很不佳,我个人认为他那价格(3万)和售后服务不适合国人吧,国产这个坦克叫卖1万多 sherman 汽油坦克 看到有去年网友买这坦克放茶几上从不下地,我也来唧唧歪歪2句,和他的观点差不多, 略补充一点 , 有啥不同意见请来砸我,寻找成功地玩转该坦克的玩家视频,网上那几段广告视频例外:

上壳是由玻璃刚和木质三角薄板做的,底盘和侧身是金属条夹玻璃钢。链条和负重轮是金属的,很实重。重量有30多公斤。

没厂家,没任何技术指导,没任何说明书,基本没有售后服务。

每次启动熄火必须打开上壳,不关好呢容易掉了,发动一次机器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变速箱前后档是硬合碰上去的,遥控是直接0-100%,没任何中间缓冲,很容易扫齿。

油门必须推到顶,就意味着就一个速度,不能慢速跑,非常伤发动机和齿轮。

坦克避震负重轮生硬,发动机起来后整个机器震动很厉害,化油器等元件很容易震断,螺丝也会经常多出来。

炮台的转向是用微动开关,那做工不是一般的烂。

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水箱是漏的,电源接口也会断,坦克上面的装饰物坏得很厉害,上壳很容易坏。

价格是虚高,使用SPEKTRU的六通遥控器加接受器,加2个33公斤大舵机,加3个标准舵机,加电池成本也不超过1000,全部配齐价格1.25万,如果不带刚才那些接收机舵机啥的,价格是0.95万左右。1000元的东西能卖3000元。

静静地躺着睡大觉

静静地躺着睡大觉

网友:
幸亏还没入 看完冒一身冷汗!多谢分享!!!

网友:
这车真好,好毒哦

网友:
抱着一分饯一分货的飘过

网友:
油门要想车一样慢慢上去,否则不值那个价

网友:
重量是个大问题,一个人玩简直就是受罪,搬的非常痛苦
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用复杂,折腾比玩的时间多
容易出问题,影响心情

网友:
油动大比例坦克模型如果要做的令大家满意,价格肯定不是3万能打住的,就像Metalbox的V8引擎配置一样,奔着10万往上走。我还是老老实实玩我的电动玩具吧

网友:
看视频坦克跑的还行,别追求逼真的声音啦,油动就那样,电动的是放了喇叭在车身里!楼主坦克跑起来了么,来段视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成功跑过,很郁闷,估计和你一样,只能放茶几上看了,严重受打击对坦克的喜欢。

网友:
要是1/16的油动还有兴趣,再大的车就不是我玩它而是它玩我了,M4这类的小车可以是1/12的比例,这样跟1/16的豹2啥的差不多

个人对油坦克的几个观点如下:

1. 必须是电启动,基本上来说,1/16的装完后底盘完全是满的,不易经常打开,必须得支持遥控电启
2. 必须有换挡功能,个人觉得,京商早期1/9油车上的CCVT波箱是引进油坦克的,一个舵机就能控制无级变速
3. 底盘必须是金属的,包括轴系啥的都必须是
4. 风冷和水冷估计得需要,要想不把中盖的塑料件给烫坏,可能还得加石棉内衬啥的
5.波箱的动作应该是仿真的,即真车支持自旋的话,模型波箱也得支持同样的功能,当然如果带刹车的话,那就更棒了

网友:
楼上观点我都支持,不多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成功跑过,很郁闷,估计和你一样,只能放茶几上看了,严重受打击对坦克的喜欢。
等抽出时间一定让它跑跑,不然白让它出厂了!

网友:
标题

1比16油动,坐等东方大叔的成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是浮云

网友:
 没见过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抽出时间一定让它跑跑,不然白让它出厂了!

兄弟,要慢点,有技巧的,别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