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的时候铁屑从屁股出来!!!!PP

楼主(2011-07-11):
车内孔的时候铁屑从屁股出来!!!!PP

不知道把刀具的前角磨大点可以让铁屑从前面排出来么???

请“砖家”指点一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后面就后面那有那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就后面那有那么讲究

喜欢研究后面

网友:
这样不会破坏已加工表面

网友B:
楼主内孔刀角度不对所以才会往前排屑

网友:
回收铁屑当板洁丝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最好了,后面放个箱子,回收铁屑多方便啊

打个比方,如果加工的工件不是通孔呢??铁屑还是往里面挤那就对加工不利了

网友:
 很好啊  导轨不怕磨损了

建议坛内有床兄弟们人人如此

网友:
明显的刀具没磨好啊

网友:
分前排屑通孔车刀和后排屑盲空车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内孔刀角度不对所以才会往前排屑

网友:
帮顶
后面好处多,不会弄伤自己

网友:
是用8乘8的刀吗?

网友:
一不留神能走后门了

网友:
坛子里的,喜好后门不少呀

网友:
其实就是排削槽的角度问题  角度磨的向外 铁削就向外出了

网友:
LZ不专业. 专业的描述叫"爆菊".

网友:
串到齿轮那会把齿轮搞坏,经常这样的话主轴锥孔要完蛋的,还是前面出来好点,但你这个根本就不断削,缠到东西危险啊。

网友D:
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从后面排出。如果想从前面排出:1把主轴孔堵上点东西。
2 改变刀的刃顷角。不明白什么是刃顷角 就观察一下麻花钻的刃口。钻头扩孔的时候切削都是从前面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从后面排出。如果想从前面排出:1把主轴孔堵上点东西。
2 改变刀的刃顷角。不明白什么是刃顷角 就观察一下麻花钻的刃口。钻头扩孔的时候切削都是从前面出来的。

 堵  堵上?
和刃倾角没关系  刃倾角 说白了就是 你的刀前面 是向下的 还是向上的 向下就是刃倾角负值  向上 刃倾角就是正值
就是刀刃的角度反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堵上 就相当于镗盲孔 切削自己别断了就从前面出来了。
改变刃顷角 可以控制出削方向。观察一下 钻头 铰刀 螺旋丝锥。

网友:
看后面 楼主机机跟俺差不多  机机什么型号?三根 三角V带是什么型号的?我的还没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江苏如东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堵上 就相当于镗盲孔 切削自己别断了就从前面出来了。
改变刃顷角 可以控制出削方向。观察一下 钻头 铰刀 螺旋丝锥。

堵上的话 铁削不是都塞在主轴里了吗 不能顺畅排削 肯定是不行 想改变排削的方向
只有改变 排削槽的角度 同时也改变了刀刃的角度  其实只要刀 大于90度 就可以 向外排削了
刃倾角 不管排削方向的  刃倾角正值 铁削顺着排削槽方向走  刃倾角负值 铁削流向 已加工表面 把以加工表面刮伤
这就是为什么 工件表面粗糙度不好 和刃倾角有关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堵卡盘内孔就行了。我说堵上 你怎么能想到去堵主轴尾巴呢。
我上面帖子说的很明白了 有些东西需要自己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堵卡盘内孔就行了。我说堵上 你怎么能想到去堵主轴尾巴呢。
我上面帖子说的很明白了 有些东西需要自己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