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个四轴控制器GU 344内部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1-07-11):
原来GU 344用的陀螺芯片是这样的
有张芯片还要打磨掉

网友:
泰世的陀螺,做工到用料都属于垃圾

网友:
奇怪没看到3D 加速度计,难道和KK一个级别?

网友:
全是角速度的,的确和KK差不多,只是传感器貌似是平面的,好一些

网友:
傳感器是epson的100 deg/s跟KK一樣 沒姿態.....

楼主:
我怎么感觉这个比KK稳呢

网友:
看来村田的陀螺仪差呀,有空把kk改这个看看

网友:
看来算法很重要
330X -S 确实稳定

网友:
可能是 epson 的要比 村田的好点

330X -S 每次中立点要调整吗?    村田 每次好像中立点是变化的

网友:
330XS每次起飞调方向微调,就是恶梦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这个比KK稳呢

软件好

网友:
我的Gaui 330X-S
用青线连接接收机遥控陀螺仪感度-问题多多,尾巴必漂移,机机难控制,随时撞机。
不用青线-机机稳如泰山,尾巴不漂移。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A:

软件好

网友(2012-01-27):
垃圾,成本不到 100

网友:
就这块东西要卖5400大米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山兄,这是344呀,你说的那个是新的带GPS的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