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陀螺仪感度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我没搞清楚天七 菜单设置里面的 的
陀螺仪
感度百分比设置和相面那个CH5感度旋钮什么关系?我拧上面的旋钮 发现菜单里面的感度值没变化, 只有通过菜单的+,-按钮调感度?我确认的那个旋钮没坏,在监视器里可以看到效果。另外 那个旋钮是如何实现锁尾 和不锁尾功能的?是不是旋转旋钮到感度0就表示不锁尾了,而不是有一个两端式开关 ?谢谢

网友A:
另外 那个旋钮是如何实现锁尾 和不锁尾功能的?是不是旋转旋钮到感度0就表示不锁尾了,而不是有一个两端式开关 ?谢谢
是的。。不过前提是要先在舵镙混控里面关闭混控。
也就是说,在舵镙混控里面开启了混控的话,感度就在界面里面调整。旋钮就不起作用啦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 我大致明白了,是不是关闭混控 就是用V1旋钮来调节锁尾及感度,开启 就是用菜单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