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螺旋桨测试,kk试飞 拉马桨不剪 测试2

楼主(2011-07-11):
直接扩控 子弹头夹紧:效果见视频。。。

测试2:

网友:
来些细节图就更好了

网友:
啊!这浆效率高不啊??

网友A:
老外早就试过了, 还不如 1045 来的爽快,lz 为什么那么折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早就试过了, 还不如 1045 来的爽快,lz 为什么那么折腾呢?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可以用 效率不比1045差     不如1045来的爽快?   5毛一片的拉马桨跟5块一只的1045 炸起来谁爽快??

网友:
不错,桨的成本低不少。但这种固定方式不能确保对头桨在一轴线上,稍有偏离就会造成很大震动和对轴承的伤害,如果能把桨夹改成LAMA那样的是否会更好些。

网友:
楼主,上海的MR送lama桨夹呀?何不拿来飞一下呢?

网友:
这视频为什么狂抖?

网友:
太软了,小JJ还可以,稍微重些的就不行了

楼主:
拉马不修剪 直接上  测试视频:
配置:  质量1000克左右,  xxd2212kv1000+30a套

网友:
似乎更稳了,还是技术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