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通道PPM信号能合成回多通道PPM信号吗?

楼主(2011-07-11):
想要用单片机读取接收机的PPM信号,但我的接收机做了硅胶防水,而且,找接收机的PPM线飞线不仅没有通用性,而且对焊接要求太高,可靠性也差。
所以,我在想能不能直接把接收机的N个通道直接并联(或者加二极管、电阻)成一根线,然后接入单片机解码呢?
有做过的吗?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

网友B:
不是有现成的ppm编码板吗?

网友C:
就是啊,玩MK四轴的都知道ppm8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