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帖,请教CJM250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1-07-11):
最近中毒,想上CJM250的车床
  听卖家说单相电机的噪音比较大,因为住2楼,怕吵到邻居了,所以考虑用三相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基本找不到220V单相入,380V三相出的变频器,只能找到220入,220出的。
  目前只能在电机上想办法了,想请教的是:CJM250的电机绕组是星形接法的吗?如果是星形接法,我改成三角形接法,那是不是就能直接用三相220V驱动了?
  请知道的各位大哥能告知一声,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改成三角形接法可以用变步器

网友:
可以用的 很好改
我的就是用的220变频器

不该改法也能用 力气小
我先没改用了短时间
现在又改了 再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呵呵,那我可以先入变频器了,真的太谢谢了

网友:
有220变380的,不过太贵了,因为只有这么一家的产品,质量也是一般,我买了一只,1.5KW的,要1200元了

楼主:
嗯,这样的话就不如买一个220转380的变压器,变频器也买380入,380出的好了,估计这样成本还低一些

网友:
有齿轮变速箱还要变频器干啥?开起来的时候齿轮的声音远大过电机的声音,单相电机也就是开启时的咔哒

楼主:
呵呵,一直对离合开关的机械触点很抵触,感觉不是长久之计

楼主:
还有个好处是:三相电机要比单相电机启动性能好,力量也大

网友:
车床的噪音不仅仅是电机,cjm250是齿轮变速,这部分的噪音也不次于电机,与其换电机买变频器倒不如买原厂的底座,在减震上下功夫,震动比噪音更扰民。这是我用cjm的体会。

楼主:
呵呵,我也就是这么考虑的啊,三相电机运行的肯定要平稳,机柜么,觉得不是问题,打算自己做铁架子,架子脚打算买4个消震机脚装上面,台面上铺橡胶垫子,再上油盘,垫两方木再上机床,这样估计没太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