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改变控的功率?

楼主(2011-07-11):
能否通过改变红圈里的原件改变功率呢? 控是T6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要改什么元件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提高输入端电压和电流~

网友:
可以,然后换管,提高电压,不过感觉没多大意义

楼主:
能否提高遥控距离呢

网友:
换专业天线更简单,效果更明显,要求再高的用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