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改220V 加变频器改角接 发热

楼主(2011-07-11):
新买的7016 380V
电机
到家了就把电机拆下来
参照论坛里的老帖子 改了角接 经测试正转反转都没问题 只是空转 开机5-10分钟后 发热严重(不敢长时间摸 烫手)
电机自己改的 改好以后 用手拧动转子皮带轮 可以自行旋转两三圈 没听见扫堂的声音 轴承都是新的
各位老大说说 如果不是负载过大 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状况?

网友A:
我的7016电机550w改三角接法 用0.75kw变频器60hz以下运转基本没热度。不知楼主开了多少频率?

楼主:
再次拆开电机寻找问题 原来是我暴力拆卸导致电机轴有弯曲 恭喜自己 这电机应该报废了。。。

网友B:
以前厂里的电机轴磨损后,经常是拆下用电焊堆焊,或车短接一段,然后上车床车一刀继续用。

网友C:
不会很弯吧 ,有多暴力 一点弯应该不至于的

网友D:
是不是买到铝线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