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 6S电机1860kv 有人知道他的进角是多少度吗

楼主(2011-07-11):
飞越450 6S电机1860kv 有人知道他的进角是多少度吗

如果跟好盈铂金进角搭配设置!好盈 电调从低进角,到高进角都有,,要选哪种!

网友A:
进角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角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的?

 ,都混到少尉了, 看來潛水還不夠阿, 呵呵......
進角是無刷電機驅動系統特有的東西. 不同極數的電機要用不同的進角. 6極以下的電機一般用低進角. 6極和以上的一般用中進角.  進角不對的話會出現馬達停頓, 電流大, 發熱大.....

其他的樓下繼續......

网友:
FY 6S 马达和好盈铂金配合! 当初也是很费劲的搞! 现在不受这个问题困扰!   用花牌2010KV !  配合很好!没有之前的失部现象!

网友:
初玩用低进角就好,省电效率高发热小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我用的15度的中进角

网友:
还是不明白电机还能调角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固定不能调的, 电调的进角可以选择。

网友:
7.5-15都可以

网友:
低进角电机发热小  不暴力   高进角暴力 发热大 耗电

网友:
阳台哥你花牌配好盈铂金40什么进角?定速开了吗?那花牌的电机风大吧?带上头罩不知电调会不会热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