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 怎么飞不起来

楼主(2011-07-11):
新手第一个处女机就飞不起来,我都没信心了,太打击人

电池花牌1700MAH       电机XXD2212   KV1400     XXD电调30A      8*6桨      舵机4个     副翼 方向 升降各一个    方向舵和转向前轮一个舵机用Y线并联2个舵机

飞机翼展75CM    重量没称

不知道怎么飞不起来 郁闷!

楼主:
 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做的时候也很急躁,舵机全部外装一点都不好看

网友:
1400  貌似不可以飞尾推的吧 2200的比较好  桨用6030

网友:
怀疑是平尾的问题。kt板做全动平尾飞的时候会不会变弯?加强没有。
电调设置不对,你这个很明显设置了刹车功能,不知道油门啊什么的设置对不对,你要重新设置一下,电调设置到默认状态。
重心OK的话其他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另外,滑跑的时候不要拉杆。否则阻力过大,滑跑速度上不去。等到有一定速度以后再拉杆起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3MM碳杆横穿2个尾翼,没有加强

好像会变形

网友:
3mm的碳杆做全动尾翼不行,扭动变形太厉害了。我用的实心杆都软。至少是5mm碳管,还得用木片做翼肋与碳管粘死,

网友:
我晕
又一个把桨装反的
LS都没仔细看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桨翼有字的一面要朝机头方向!!!

网友:
这机超好飞的。真的把桨装反了这样推力减得厉害!

网友:
还可以,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机飞不见了,我在门前的马路上飞的,两边都是高楼,飞远了点。飞到高楼上视线不好,我打方向舵也没看到灰机出现在在我眼前,找了好久也没找到,郁闷!

还有上次飞不起来是因为桨反了,还有前后起落架一样高,没有离地迎角,
    我改了之后只滑行了一点距离就飞起来

  我的入魔处机丢了,现在手上就一个控发射机,不知道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飞不见了,我在门前的马路上飞的,两边都是高楼,飞远了点。飞到高楼上视线不好,我打方向舵也没看到灰机出现在在我眼前,找了好久也没找到,郁闷!

还有上次飞不起来是因为桨反了,还有前后起落架一样 ...

再去收一个接收机就行了。再做一架。加油!

网友:
对没人带的新人来说,飞不起来是个好事,飞起来不是炸机就是飞丢!

网友:
电机安装角度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第一架就是飞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角度我偏上装了一点点 晕都是高手呀!这个破手机拍的视频,这模糊你们都看得见电机角度 桨反了这些细节,
太佩服你们,看来我还得好好充电,补充一下自己

网友:
另外LZ找个好点的飞场吧~~~

网友E:
看你的视频发现你的桨反了。第一次飞的话,建议你找个空旷点的地方。大楼中间穿行压力很大啊。之前不是有人飞到人家楼顶上去了嘛。如果飞进人家家里,保准你找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