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虎式尾灯的纠结!

楼主(2011-07-11):
准备给我的老虎装尾灯,现在越研究越纠结:
1、虎式尾灯到底应该在什么位置?看了很多图,貌似都看不出来有。。。
2、是用 3mm led比例合适,还是 5mm led 比例更合适?不知真车的尾灯直径是多大的?
3、是用白发红的led合适,还是用红色信号灯led合适?个人感觉用红发红的led可能更好看,但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欢迎大家一起纠结!谢谢!

网友:
占个位,等待考证党

网友A:
老虎没尾灯吧
不知是这二个那一个 依田的上色指示,该是小的那个,或许这个也不对,没尾灯才对,加了便划蛇添足

网友B:
楼上那张大的盖板应该是什么调节机构的开口挡板吧?

网友:
小的是灯。 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那张大的盖板应该是什么调节机构的开口挡板吧?
对了是导轮张紧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虎没尾灯吧
不知是这二个那一个 依田的上色指示,该是小的那个,或许这个也不对,没尾灯才对,加了便划蛇添足

是C7

网友:
额!小的那个就在后面挡泥板上面!这个最好找那个世界上最后一辆能开的虎式细节图看看!!那个我有过不过硬盘烂了就米有了,总共300多张图。有谁知道那网站(外国的)还想收藏下

网友:
真车没灯吧? 那个年代后尾灯没必要咯
现在装上是为了好看

网友:
那个小的像是车牌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虎没尾灯吧
不知是这二个那一个 依田的上色指示,该是小的那个,或许这个也不对,没尾灯才对,加了便划蛇添足

C7 倒车灯兼夜间行军编队灯黄光

网友:
要啥尾灯啊,暴露目标,小心被爆菊

网友:
管他什么的,我肯定要在不锈钢虎坦上加转向和尾灯,孔已经按照个人喜好的位置转孔了

网友:
利害呵 二战坦克也上转向灯,现代坦克也该没有吧....

楼主:
纠结完毕,
选装了 2个 3mm 红色 led 作为尾灯,嘿嘿
昨晚舵机控制板已试验成功,可以遥控开关了,哈哈

网友:
虎1当然有尾灯了,在上图大圈左下角,田宫虎1的这个零件漏掉了,号手倒有

网友:
老虎没尾灯的吧

网友:
貌似就左边有

楼主:
不错,终于考究出了细节!:loveliness:

网友:
那个是极早期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