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晶体不兼容吗?

楼主(2011-07-11):
我的FUTABA 6EXHP
遥控器
用的是72。850晶体,我又配了个冠丽的接收机,用日冠72.850二次变频晶体,不好用。我又试着把遥控和接收机都换成一对72。830的晶体,好用。是不是FUTABA和日冠的晶体不兼容啊?

网友A:
冠丽的接收机是二次变频的吗?

网友B:
接收机晶体不是同频就能用的,要分清楚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晶体,要配合相应接收机才能用的。

网友C:
呵呵,二次变频的晶体,实际工作频率是须要频率的一半或四分之一等,72.850是这个晶体工作时产生的二次谐波,当然不如直接形成的好用,
学无线电的都知道,当想得到一个100M和信号,不一定制作一个100M的振荡器,做一个10M的,用选频电路选出它的10次谐 波就可以,当然还可以用50M的振荡器选出二次谐波,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成本低,可以用10M的低频便宜的元件,产生100M高频贵的元件的产品,牺牲的是品质,一般常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家电中……

网友B:
LS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建议去百度搜一下二次变频的原理。
1、二次变频是指进行两次混频,会产生两个中频信号,这样可以提高选择性,增强抗干扰性能,比一次变频好;
2、要得到一个100M的信号,可以作一个10M的振荡器,然后通过倍频电路产生100M信号,不是用选频线路,根本不会牺牲品质。

网友D:
二次变频的接收晶体跟发射晶体差10.7M频率,一次变频接收晶体跟发射晶体差455K频率。

网友E:
FUTABA 6EXHP遥控器晶体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次变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