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新买天7,不知道怎么在接收机上接舵机,求帮助!!!!有图~

楼主(2011-07-11):
这个是说明书上的接法

但是我是450的飞机,是CCPM的啊,是3个舵机控制飞机的螺距,副翼和升降舵啊,我这个该怎么接啊?

大家可以直接告诉我,直接说,十字盘上3个舵机,控制飞机左侧飞,右侧飞这个两个舵机,和飞机仰头和低头的舵机,该接

1 2 6这个三个的方法?

楼主:
飞机的方向舵我是接的4,5通道,这个接好了的,3通道接的供电

就差1,2,6

网友:
   俯仰舵机(十字盘的后份舵机)接---2     副翼舵机(十字盘的左右摇摆舵机)接----1     螺距舵机(最后剩下的一颗舵机)接----6 !    1和6 可以互换     看自己习惯!(自己一直对尾状态下:十字盘右侧的舵机指认为副翼舵机用!)

楼主:
回复 藤椅 LIKAI--001012 的帖子

我刚刚查资料,也是你这么说的,2的位置接十字盘后方那个舵机,1,6可以随便接,

但是为什么我这样接了之后,舵机还是动起来不对啊,我已经把新买的遥控器恢复了出厂设置,不是出厂设置上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针排线的接口方向对不?  (对应是正负和信号线口!)  如果接收机已经供电,则一接上舵机! 就会抖几下。。。。

网友:
阳台兄说得太好了!

楼主:
各位,刚才在遥控器里面,把副翼的正反调整了一下,就左右,前后,油门上下,都正常了。

但是发现一个新问题啊,十字盘前方和后方的,上下移动的时候,大浆有一块的动作动起来十分困难

这个是机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你了,
太热心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有其他各位热心的魔友

但是我有新的问题啊,

十字盘前方和后方的,上下移动的时候,大浆有一块的动作动起来十分困难

这个是机械故障??

网友:
问题没说明白,如果十字盘动作大桨卡的话,检查旋翼头装配和螺距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