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台425,飞了2分钟下来,电机好烫啊!

楼主(2011-07-11):
不知道大家的425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我的
电机
是 Hyperion HP-HS3026-1400
电调:好赢 80A 铂金版
电池
用的两个450 3S电池串联(测试飞机,凑合用)
飞了2分钟下来,手放在电机上1秒就觉得烫得不能继续停留。
齿轮是EP 425 basic kit 里的原厂配置
马达齿 14T
前齿 50T
单向齿 19T
主轴齿 61T
想知道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呢?

网友A:
我的是新西达的那款1650kv的,同样的问题,飞两分钟航线就得下来凉快会,害怕烧电机,偶最近研究着装个功率管用的散热片呢,我还想着换电机呢,看来好电机也一样啊

网友B:
是不是 电机齿跟50T齿 太紧了 检查下
是不是 电机齿跟50T齿 太紧了 检查下

楼主:
齿的衔接是没有问题的,都有合适的间隙。一会儿换个60T的前齿试试看。可能是齿轮比太小了,马达吃力

楼主:
换了60T前齿还是烫~~~

网友:
我的也很烫,是室外温度太高了

网友C:
最近飞450也巨烫'4分钟下来要凉快很久

网友D:
亚拓500MX 1600KV 连飞三块电也能摸 呵呵

网友D:
楼主齿比可以的,主要是电机,蝎子就很热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以前用XXD1650KV的电机就没有这种情况,飞三组也能多摸一会儿,可是换了蝎子3026,MD的摸都不让摸.

楼主:
看来是电机的问题了,温度高有点让人担心。

楼主:
hyperion 的3026 听说是蝎子代工的,不管了,就这么飞着吧!飞坏了再说,哈哈!

网友E:
蝎子3026飞425烫手太正常了。 我1400KV, 13+50飞无副翼都烫。

楼主:
恩恩,这么说大家都在烫,我也就安心点了,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不正常现象,哈哈!

网友F:
我的电机也很烫,电机架上更是摸都摸不得。飞了几次电机也没什么异常。烧了再说。(关键是不懂)

网友G:
天气热。。。电机飞下来烫是正常的。。。。冬天时,连飞3块电都是温温而已。。。。。。。用的500MX

网友H:
 我今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电机很烫。

楼主:
哈哈,刚坛子里收了个二手AKE 电机,夏天用它飞吧,哈哈,坏了也不心疼!

楼主:
之前看到有大侠在电机座上加装散热片,这样可以缩短两次飞行间的散热时间,哈哈,找散热片去

网友:
蝎子代工3026太热了,飞一组电池下来,电机不让摸啊,而且它电池的使用时间也很短,航线也就5-6分钟,摸下单向齿,也很热,不敢在飞下一组了,以前用XXD的就没有这种情况,航线能飞7分钟。看来得换电机了。问一下别的模友,有这种情况么,你们一般都用什么样的电机,不热的

网友I:
我的425和楼主一样电机一样的齿比,蝎子90电调,电机和电调都烫的不能摸。看来就这德行了

网友:
总这么烫也不是办法啊,两组电池飞下来,单向齿烫手,那个温度对塑料的机身肯定会有影响的。隐约能看到机身单向轴的部位有烫坏的迹象了。

网友J:
天气热了看来都烫。。。。

网友K:
用过蝎子450马达,也是和楼主说的那么热

网友L:
恩主要天气原因,烫问题不大,主要是高温让电机齿的螺丝胶化掉造成电机齿送掉需不时的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