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自宫失败,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1-07-11):
卡盘自宫失败,换副卡爪好,还是直接换卡盘。换卡盘代价有点大

网友:
自宫卡爪对新手来说并不容易。对于特定工件可以自宫软爪。硬卡爪不提倡卡爪自宫,自宫后精度保持不了多长时间。
还是想办法减小卡盘体回转跳动来保证重复装夹精度是正道。

楼主:
硬爪已经成了喇叭口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把卡盘跳动调到5丝以内 然后再自宫。不然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没有合适的刀,想买一副新爪,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还是要先调卡盘跳动 然后再换爪。

网友:
自工要找个精准一点的东西先把卡爪卡紧

楼主:
主要是没有好刀

楼主:
那位大侠推荐一把好刀,淘宝上能买到吗

网友:
自宫多难受啊!还是别自宫了!

网友:
呵呵~~~你说了一堆不就是想换卡盘又下不了决心么,心里素质不行哦。想好了,想换就换,这事是不需要别人赞同的

其实我说吧,卡盘只要使用的不是太过老旧,螺纹磨损不严重的话仔细装配和自宫一下是没问题的,应该还是你技术问题,别刚开始就放弃,多试几次吧

你也是参禅悟道之人,这点小事不肖我多说的吧,要对得起你的名字噢

楼主:
用铜焊堆积再自宫做成软爪如何,实在没有合适的自宫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铜焊堆积再自宫做成软爪如何,实在没有合适的自宫刀

把你自宫的刀和卡盘拍个图片,说下过程,看能不能帮到你,一副卡爪没那么容易就废了的。

网友:
小卡盘用电磨可以

网友:
还是找个动力头磨比较实在  外面卡一个大的轴承外皮就好了

网友:
现在偏心多少了??????

网友:
主要是方法不对造成的

楼主:
主要是对刀具认识不足,先车了外圈,再撑开卡爪撑一圆圈镗内孔,结果刀不行就成喇叭口了,用的是不重磨机夹合金刀

网友:
要是很新的卡盘用撑外圆的方法还可以 要是老点的撑外圆车 百分百出现喇叭口现象和刀没多大关系 必须要夹着一个圆车

楼主:
卡爪已经堆积铜焊,下来咋办。高手救救贫道

网友:
用卡爪的最里面的罗纹卡住一个轴承皮 继续自宫就可以了

网友:
多大的卡盘啊 发个图片 应该能挽救一下吧

楼主:
100的卡盘

网友:
我自宫失败后直接买了两个卡盘,因为卡抓和卡盘要不是同一个厂出的,怕配合起来10几丝的误差也很难免。

网友:
失败后的教训也是一笔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卡盘跳动调到5丝以内 然后再自宫。不然没有什么意义。
先把卡盘跳动调到5丝以内,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