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扛着季风900前来报到 请给位高手带带我(补上夜航视频和照片在12楼)

楼主(2011-07-11):
新手扛着季风900前来报到 请给位高手带带我  辛苦了一周 今天终于下水了 一会补上视频

网友:
油漆喷得不错。

楼主:
季风900的表面装饰物到手就基本断光了  所以干脆从新打磨下 做光面算了

网友:
楼下就是湖?

楼主:
楼下是河

网友:
回复 楼主:

欢迎下水!
开始看你补的腻子,吓了一跳,身上起了好多鸡皮疙瘩……
还好,喷完漆很漂亮
与其在这里求助大家,不如和你身边的同好多在一起跑跑。跑过了,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理论才能被真正的理解,到时候问出的问题就有的放矢了。进步的也快,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那里啊  一览众山矮

网友:
楼主DIY的涂装看着比原本漂亮多了!

网友:
楼主,这个灯光炫,蓝色的光在黑夜里,水中飘过来,蛮吓人的哦

楼主:
补上今天夜航的照片和视频哈哈~!
新手玩船 请多指教啊

网友A:
对新手来说这航行姿态,航行性能.都已是不错了,只是前后帆的前缘(前帆更明显)都太松收紧它,船的受风不错,但操纵受风就歉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到有 ,,亲爱的 ,,漂亮,,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新手来说这航行姿态,航行性能.都已是不错了,只是前后帆的前缘(前帆更明显)都太松收紧它,船的受风不错,但操纵受风就歉佳了

   季风900这船重心 在多少 有高手能指点下嘛

网友:
如果我的的船改装成你这样,就不会去跑丢了!

网友A:
重心对各个船来说可没准确的位置.你得用测试的办法来确定.还有根据船的航行恣态加调整(M级就没法调了)重心在初期定下后一般就很少再去改动了.
重心的位置和重量大致可这样来定.把船放水上最好有个透明水槽.在船上加重物,让它达到你想要的水线,调船正浮,然后用细杆(越尖越好)轻用力横推船,找到船能平衡横移的点就是浮心,下面就是重心.重量就重物了.答得行吗? 献丑了

网友:
请教楼上:
这样测出的是正浮状态的参数。可是帆船在航行时,都有倾斜,而不是正浮状态。正常航行时的浮心等等,如何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力横推船,找到船能平衡横移的点就是浮心

这个测出来的是横阻中心,请教---浮心是什么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浮心是水线下淹没体积的几何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对各个船来说可没准确的位置.你得用测试的办法来确定.还有根据船的航行恣态加调整(M级就没法调了)重心在初期定下后一般就很少再去改动了.
重心的位置和重量大致可这样来定.把船放水上最好有个透明水槽.在船上加 ...

越看越糊涂了
不知道是笔误还是错误。纠结!
细杆轻推侧移得到的横阻中心,和浮心没关系吧。重心和浮心在一条垂线上的。

网友:
纠结!让你辗转反复,晕啊

楼主:
如果有图文并茂 并带有相关的计算公式 像我这样的新手肯定一看就懂了

网友A:
三心重合没听说过?.如果说不是,你得想办法让它是.浮心隋重心改变而改变,上下左右绝对垂直.重力向下浮力向上相等,转向以重心为支点.推动的力不在支点上就会偏转.船在外力的作用下倾斜,重心就偏离浮心产生恢复力矩,(本来浮心也能随重心的偏移而偏移可船体不让)这力和外力相等船就保持相对的倾斜状态.动态的数据采集分析,专业是如何进行不得而知,但在业余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只能用经验知识体会来摸索.观察模型上的物理现象,用你具有的知识加以分析处理,别想些高深的理论.甚至去求证它的真伪,这可不是我们要做的.再说我也做不来,你们我就不知了
帆船的调整我认为就各力的平衡相等唯一不是的就向前的力.别把它也调平衡相等了.
另补,横移中心在实际调整中根本就不去考虑它,别让它把你们带入岐途.用加大横向阻力来防止横移等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提高帆的效率正确的调整减少横向分力才是要追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心重合没听说过?.如果说不是,你得想办法让它是.浮心隋重心改变而改变,上下左右绝对垂直.重力向下浮力向上相等,转向以重心为支点.推动的力不在支点上就会偏转.船在外力的作用下倾斜,重心就偏离浮心产生恢复力矩,(本 ...

为什么不考虑横移中心?
是因为对于一条设计好的帆船,横移中心基本到位,而且很难调整?调了也很大的可能得不偿失?
横移阻力与帆垂直船体的分力的合力,如果不与重心重合,是帆船上抢或下掉的原因。横移中心的位置基本与风向无关,而帆的垂直船体的分力会随帆的张角不同而改变,这样理解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