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说OS55hz

楼主(2011-07-11):
首先声明下,我用的是CP15的油,不是30的。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整,这颗引擎让我彻底改变了OS引擎好伺候的观念,调整过程可以说比三叶的还麻烦,到现在还没调出来。简单说下调整过程,首先是按照说明书上的2圈中速2圈高速,引擎只有怠速,油门推到中速油针区域立马熄火。于是慢慢关油针,每次都推到中速油针区域立马熄火,但是怠速都很稳定。直到调到中速0.7圈,主油针1.1圈才能正常运转(以前蓝头都是1.25~1.5圈左右正常飞行),飞了一个起落下来,再启动,一拔火头就熄火,初步估计是火头坏了。在此过程中,将怠速油针关了30度,立马不能启动,回到原位就能启动。调整过程中感觉中速油针到0.7圈都有点富油,因为推到中速油针区域发动机会明显的喘一下,烟也一下子变大,但实在不敢再继续锁油针了。现在打算换个火头上CP30的油,真是没办法了,其实当初买OS55就是想用15的油,如果只能用30的话那就买YS 的了,真是让人失望。在此提醒一下想省油费买OS55的模友注意了,这个发动机真不好伺候。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没有你说的那么难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那么难调的!

兄弟你用15的油调过吗?油针各是多少圈?

网友:
我用别人15的油根本打不着火!一加回30的一打即着,老实换油吧!

网友:
标题

高档机要吃高档油

网友B:
想问问楼主用的什么排气

网友C:
怠速油针30度???  怠速油针可是一丝一丝玩的

网友D:
我用OS 30 发动机。先调2到两圈,飞一圈下来看温度,温度高就放大油针。 如此反复,直到发动机不热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OS 30 发动机。先调2到两圈,飞一圈下来看温度,温度高就放大油针。 如此反复,直到发动机不热为止。

os30,50我都是卸大桨地面调好后上天,因为不飞3D,所以对引擎要求不高,只要高速能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油针30度???  怠速油针可是一丝一丝玩的

呵呵没那么夸张,以前蓝头我左右拧90度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楼主用的什么排气

YUSA的,一开始装的是杨格,后来由于和西装干涉就换了,这个YUSA以前一直装在蓝头上用的

网友A:
其实按照你的现在要求,购买国产油都够用了~!

还有55不适合长时间怠速,会过热的。
我用的WAYPOWER 30%   哈托力566的管子  主油针 58格 ,中速油针 一圈多3格  。
动力一样用不一样的排气管油针的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这个只供参考。

网友B:
油针和排气有很大的关系,我的OS 55用前段时间在论坛卖的火的什么代工杨格MP5排气主油针收到1.2圈,中速油针收到1圈了力量都不行,换哈托力566排气主油针放到1.5圈,中速油针1.2圈力量就不错了。

网友E:
中速高速都开到1.25圈,绝对可以飞起来,动力够一般练习了,CP15是绿色的,早期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
呵呵,没感觉有多难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针和排气有很大的关系,我的OS 55用前段时间在论坛卖的火的什么代工杨格MP5排气主油针收到1.2圈,中速油针收到1圈了力量都不行,换哈托力566排气主油针放到1.5圈,中速油针1.2圈力量就不错了。

其实那个杨格的管子是用在50上的,用在55上谐振不对!所以才会有出力不够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速高速都开到1.25圈,绝对可以飞起来,动力够一般练习了,CP15是绿色的,早期用过一段时间。

中速油针开到1.25圈是绝对飞不起来的,悬停都不行,我试过还几次了,前提是油CP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55不适合长时间怠速,会过热的。
我用的WAYPOWER 30%   哈托力566的管子  主油针 58格 ,中速油针 一圈多3格  。
动力一样用不一样的排气管油针的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这个只供参考。

兄弟我说过了,用15的油,30的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杨格的管子是用在50上的,用在55上谐振不对!所以才会有出力不够的现象。

不是出力不够,我就飞个航线,发动机压根就没力,中速油针开到1圈油门推到中速区域就会熄火

楼主:
请大家分享下用15油飞55的经验,30的油或者是OS30、50我也知道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