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DIY,一个将单向电调,变成双向电调的小装置.俗称"倒档".

楼主(2011-07-11):
纯手工,嘿嘿~
改一台宝马玩具,但是去掉内脏后,意识到,我只有单向有刷电调.没有倒档那行啊.于是自己用起落架通道做了一个倒档.嘿嘿~~
多次测试,完全好用.
做工粗糙.凑合用.
不知道兄弟们看不看的懂.
看图~

网友:
颠倒电机线是不?

网友:
这倒档转换……… 绝了!!!~~~^_^~~~

网友:
 用继电器吧LZ,这么玩触点面积根本不够,大电流一会就发黑了

网友:
很有想法。不过小电流凑合,大电流搞几下会氧化

网友:
有才,可以防止空中撞机啊,落地还可以刹车。

网友(2012-06-26):
双刀双掷继电器

网友(2012-08-12):
没看懂的说,话说双向的最低要几通道啊

网友(2019-12-12):
很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