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会糗大了...阳极化成功.相当满意.第5页 更新稍大面积氧化过程..要求申精!!!!!

楼主(2011-07-12):
  这次真的糗大了.不过还是要大胆的问大家.

今天本来想做阳极化染色的.兴冲冲的跑去moto车配件店.买了2瓶子电瓶水(瓶子上写电瓶补充液).然后回家试验去了.刚刚试验了第4次.失败~~~!一点氧化的迹象都没有.铝合金的颜色还是那个颜色.没有变.所以放到染料里依然无法上色.

最后安静下来.baidu 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电瓶补充液.实际上只是侧头侧尾的离子交换水.几乎没有硫酸成分. 和所谓的电瓶水不是一回事.最后自己狂晕..

看来明天还是去化工店买一点硫酸好了. 也同时告知大家.不要像我一样买错了东西.  当然.这个水不是没有任何用处.用来清洗已经脱油的零件以后再阳极化最好的水了.  封孔也可以用它哦.
下边补充阳极氧化所需的条件及设备还有注意事项.
华丽的分割线~~~~~~~~~~~~~~~~~~~~~~~~~~~~~~~~~~~~~~~~~~~~~~~~~~~~~~~~~~~~~~~~~~~~~~~~~~~~
需要的材料:
1: 需要染色的铝合金件 数量1件
2: 200W以上线性电源 1个 电压36V 电流6A以上 整流模块1块 电容2-4只(不会整流?当我没说 )
3: 恒流恒压电源板1块 最高电压30V 最大电流5A
4:电瓶标准液1桶 1.5升装 硫酸密度20-30%  纯净水1桶2.5升装 稀释用.往标准液里倒1升纯净水基本就可以了.本身液体就是稀的,不会发热的.兑好后.手都可以摸.不烧手.但不可入口.入眼.如不慎,请用大量清水冲洗.这里个人行为造成的损失,本人不承担责任.
5:塑料桶2只 颜料若干份.红黄蓝绿青紫黑.随便你.化工店有卖.2元1份.就是染衣服用的.兑自来水就可以
6:铝导线1米 电极用石墨棒1根.
7:锅头1个.厨房用纸若干.
8:氢氧化钠 分析纯1瓶 去氧化皮用.可选件. 一般用牙膏洗洁净就可以了.当然.零件表面本身就漂亮的就可以这么用.
需要的的电流参数.时间参数.等.
我就傻瓜点.希望让所有人都能成功.
1:零件最好用氢氧化钠浸泡1分钟以上,不能太久.会发黑的.当然那如果你想发黑.就无所谓了.
2:清水过掉残留氢氧化钠溶液,用洗洁净洗干净,
3:准备好一瓶子的冰.通电,接好阳极 和零件一起丢入电解槽 调节电流.按1-1.8A/dm2的密度调节好电流.电压15-28v 电压根据零件大小来定.随便定就好了 零件大的就大点电压..电流分3次调节.2分钟调节1次.5分钟后调节到零件所需要的最大额定电流.过35分钟加前边的5分钟就是 40分钟了. 记住温度始终保持20度以下.5度和10度最好.电解中可随时更换冰块瓶
4:40分钟后拿出.不要用手碰.直接冲自来水,
5:好了就丢进100克比1升的染料中20分钟.拿出.再冲水.
6:丢进加热好的纯净水锅头里.用厨房纸隔离锅底.开大火5-10分钟即可出锅了.

享受你的成果吧.
特别注意:实验了一次电解2个零件.1条线上串2个零件.最终只有1个零件成功发黑. 所以.不要急于求成.1个1个来吧

网友A:
 勇于承认错误,积极改造,敬佩

网友:
确实糗大了,

楼主:
谢谢围观...大家的围观是俺的动力...不知道化工店偷偷的问老板.会不会 卖点硫酸给我 还是继续寻找真正的电瓶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勇于承认错误,积极改造,敬佩

同理由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理由顶你!
下次一定能成功.等你消息.

网友C:
有的电池液是蒸馏水!!

网友:
一定能成功.等你消息

网友:
要买电瓶用的电解液,你买的是电瓶用的补充液。

网友D:
补充液=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的水=不会导电的水
LZ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池液是蒸馏水!!

是的确有这事情?  还是你也像我一样以为电池液就是稀硫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液=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的水=不会导电的水
LZ是好人

是啊。我也觉得自己傻傻的。我以为补充液就是和原液是一致的。所以。。。。犯了个大错误。

网友:
晕啊常识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真的糗大了.不过还是要大胆的问大家.

今天本来想做阳极化染色的.兴冲冲的跑去moto车配件店.买了2瓶子电瓶水(瓶子上写电瓶补充液).然后回家试验去了.刚刚试验了第4次.失败~~~!一点氧化的迹象都没有.铝 ...

恭喜大大已迈出第一步。

购买时请说要含稀酸电池液且电池专卖店都可买到电池液(不是补充液),顺便买一支比重计(浓度计),一般电池原液比重约1.33(30%~35%),买回稀释即可。

----电池液用不完的我!

网友:
电瓶原液是带酸的 ,补充液也就是蒸馏水。   新电瓶第一次加水要加原液,以后缺水了加补充液。
因为在使用中水分会蒸发,酸是不蒸发的。留在了电瓶里。        如果这时你还加原液,电瓶内的酸浓度会增高,导致损坏电瓶,或减短电瓶使用寿命。

记得买的时候说明 要原液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瓶原液是带酸的 ,补充3也就是蒸馏水。   新电瓶第一次加水要加原液,以后缺水了加补充液。
因为在使用中水分会蒸发,酸是不蒸发的。留在了电瓶里。        如果这时你还加原液,电瓶内的酸浓度会增高,导致损坏电 ...

十分感谢兄弟的建议。这下知道怎么做了。昨天晚上翻箱倒柜找到了几个月前的几ml的电池原液。做了测试 。不清洗工件。直接丢进去电解,出来丢染料里。立刻就染上了。哈哈。 得。。。中午下班就去买电池原液去

楼主:
  不会啊。我一直在啊。 你找错人了你故意找人家姑娘就说嘛

网友F:
我去化工店看了, 没有发现有硫酸, 是不是这东西不给卖哟。

网友:
专卖电瓶的地方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化工店看了, 没有发现有硫酸, 是不是这东西不给卖哟。

已经禁止了。自然没有卖.不过也有偷偷卖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禁止了。自然没有卖.不过也有偷偷卖的
看来你已经偷偷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已经偷偷买到了?

我也没有找到啊。买了3瓶真正的电瓶水

楼主:
水是买来了。可是居然还是不氧化。之前在家翻出来的旧电瓶水还是轻易就能氧化铝合金。求解

1:同样的不锈钢棒,插入2种液体。均呈现发黑现象。旧液体发黑速度快。新液体发黑速度慢5-10秒

2:不锈钢棒插入液体都会自己冒泡。

3:不论通电10-40分钟。2种液体对铝合金电解表面均没有粉灰色物质。基本都是没变化。

4:旧液反映5分钟即可上色,很轻松。新买来的液体40分钟了。依旧对颜色没有吸附性。水一冲就掉。

5:新买来的液体瓶子上明显写有液体内有硫酸。由硫酸与去离子水制作而成

有没有大虾分析是什么原因?如果新买来的水也是稀硫酸,为何永远都无法对铝合金反映呢?

网友E:
 你可能买到劣质的原液了!    这东西也是鱼龙混杂的。你那个小包装是买电瓶时带来的吧?

你后买的可能是用废硫酸兑的,并且浓度还不够。         要是有个比重计就好了,测一下。在1.26-1.28就行了。

再有买的时候看好商标,大些正规点的厂家能好些。随便贴个烂标签,没质量保障。

网友:
买硫酸问题

硫酸外面没得卖的,想买得有公安局批文备案,我天天用这东东。就是带不出来。呵呵。另外就是想看看电子原件里的东东就用硫酸加硝酸6:1溶解电子胶粉,硫酸不能直接加水,但可以直接倒在水里稀释。另:铜不可以用硝酸洗。如要保护铜而溶掉别的金属就加硫酸2:1

网友:
这就是用硫酸加硝酸溶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1001

网友:
这是三维图,外面是胶粉包的

网友:
我经常犯类式的错误

网友:
去学校找你以前的化学老师,不过你以前如果不是他的乖学生的话估计没戏

网友:
自己浓缩啊,加热让水份挥发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买到劣质的原液了!    这东西也是鱼龙混杂的。你那个小包装是买电瓶时带来的吧?

你后买的可能是用废硫酸兑的,并且浓度还不够。         要是有个比重计就好了,测一下。在1.26-1.28就行了。

再 ...

现在就去看看有没有 比重计卖。回去测量一下 。真实太奇怪 了 。 我是去电瓶专卖店买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现在硫酸容易买得到么???

楼主:
现在根本买不到.除非老板破例卖给你.今天跑去化工店.知道老板怎么说么?

我:老板.你这里有 流....(酸)卖么?(小声)
老板:(小声)流...酸?有是有.你要多少?
我:我要300ml就够了.有么?
老板:没有.我这里只有500ml的.瓶装
我:不散卖的啊.(高兴)
老板:没有的.这是最少的了.你要来做什么的?
我:我给电瓶加料.我有个电瓶.原来的液体放太久漏干了.
老板:你有证明么?
我:什么证明?公安局开的?
老板:是的.不然不能卖的
我:我就用一点
老板:就是一点才不好卖给你。(难道我买一桶你会卖给我啊?)其实意思应该是单位要的都是大量的。而不会只要一点。肯定确定是私人用了。。而且是绝对不能卖的。
我:就给我一点就好了,不行啊?
老板:皱眉。。真不好办呢。不行现在查得很紧。
我:....郁闷离去。。。

最后还是在一个moto车电瓶店又找了一桶汽车用标准液。
我:老板。有汽车原充液么?
老板:你要什么? 原充液?恩。。。有的。要汽车的还是moto车的
我:(有了第1次的经验这次没有这么惊喜了。只是开心) 我要汽车用的。
老板:上下打量我....你等着。去拿了一个2L的塑料桶出来:你小心点。这个会烧衣服。
我:知道了。你不会给我蒸馏水吧?上次我就买到蒸馏水了。
老板:哪里。我们自己都用呢。不能骗你。15一桶
我:15元是吧。给钱闪人。

到家:4点半。 试验若干分钟。。。。结果:成功染色。

楼主:
今天跑去买了只密度计测量了下前后2组买来的液体.均发现 试纸为深红色.(强酸) 并且密度计刻度均为1.20 1.25  十分的相近.

可是前一组液体40分钟时间却无法反应上色.后一组只反应了4分钟就成功可上色了.谁能解释这个呢?是酸的成分不同么?

后边买的可以氧化铝的电池液

后边买的可以氧化铝的电池液

前边买的不能氧化铝的电池液

前边买的不能氧化铝的电池液

网友:
前边那个是废酸兑的。    后买的这个是用比较纯的硫酸兑的!

楼主:
废酸意思是反应过了.变成了另外一种酸?虽然浓度足够.可是已经无法反应了.是这样解释么

网友:
是的  回收的 有些含有不明成分。这样的酸便宜,成本低。JS用来赚更多。

楼主:
谢谢 解决了我的疑惑.目前继续尝试中...

楼主:
继续...刚刚实验的.

第1次加的颜料染的颜色.黑色.浅的部分是没有浸泡硫酸部位偶尔碰到所以染得不深.

第1次加的颜料染的颜色.黑色.浅的部分是没有浸泡硫酸部位偶尔碰到所以染得不深.

原来的染料 第2次染色.居然变成橙色.不过挺好看.但是有个地方是有黑色条纹.因为我是包在装有黑色的塑料袋里 ...

原来的染料 第2次染色.居然变成橙色.不过挺好看.但是有个地方是有黑色条纹.因为我是包在装有黑色的塑料袋里 ...

楼主:
怎么老是我碰到问题呢?黑色颜色染出香槟色(桔色)  用的染料是打印机黑色墨水 ,难道第1次就把黑色给吸光了?不会 啊.看塑料袋里的颜色还是黑的哦.而且冲洗的颜色也是黑的

网友H:
楼主请问下,你用的染色剂是什么?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问下,你用的染色剂是什么?在哪买的?

在打印机耗材店

楼主:
我记得有人用这种染料染过色.很成功的.不过明天我还是再去化工店.买点耐晒黑(染色粉末)回来用用看.

网友F:
你是常温做的吗?还是加冰块?

网友:
我们这里要什么酸都有,硫酸、盐酸、磷酸、草酸很多 。。。  都是分析纯的,人家卖我就说小心点,别洒了,也没要什么证明

网友:
开个帖子讲讲怎么染的吧,强烈期待图文并茂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常温做的吗?还是加冰块?

我是放了一瓶子的冰 进去的。温度始终保持得很好。不过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已经知道原因了。
原因:可能是开关电源保护不反应。因为开关电源有自动短路保护功能,当电流变大,就会自动降低输出,我看到灯总是一闪一闪的。而不是长亮。所以我十分怀疑是电流不持续无法达到正常的电解。造成一边电解,一边被酸腐蚀表面,再电解,再腐蚀的恶性循环。就像你刚电解出一层薄薄的膜,有被酸本身腐蚀掉一大部分。不论电解的时间多长,就始终无法形成完美的氧化膜。应该是这个原因

看来得换个恒流输出的电源。不然还真无法继续了。

楼主:
看来得买电源了。不知道这种电源能否氧化要求了。安泰信APS-3003S单路高精度线性恒压恒流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I:
祝你遇到所有问题 ,解决所有问题,这样才会长知识,以后的成功几率就大了

网友J:
呵呵,这水我一次买了几箱,挺纯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这水我一次买了几箱,挺纯净的,

你买来喝 ?

网友:
颜色变得不确定, 不是更好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祝你遇到所有问题 ,解决所有问题,这样才会长知识,以后的成功几率就大了

    磨难中成长,也是给后来的提供经验。

网友:
经验之谈,有价值,顶

楼主:
染色成功了。不过反应的时间相当在重要。时间长了。氧化膜太厚,颜色覆盖掉铝合金表面的光泽会很难看。
等下回家。继续上图。。。

网友:
  支持楼主出图,出经验

楼主:
在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90机头的过程中,采用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工艺。需满足美方麦道工艺规范DPS10。01的要求,即成膜的电流密度为18。9A/dm2,最低不能低于9。9A/dm2,膜厚为45~55μm。而我公司及国内采用的工艺的成膜电流密度为2~6A/dm2。在较高电流密度(9。9A/dm2以上)进行阳极化时,零件的烧毁率很高,生产成本较高。

楼主:
继续出图....

新买的电解专用电源.专门为电解槽买的.40元.不贵.比成品便宜多了.能用就行.

新买的电解专用电源.专门为电解槽买的.40元.不贵.比成品便宜多了.能用就行.

近点.

近点.

电流

电流

加冰..这里也可以看到买了专门的石墨电极,20mm粗.够粗的.我想1根就够了吧.

加冰..这里也可以看到买了专门的石墨电极,20mm粗.够粗的.我想1根就够了吧.

冒泡泡了.

冒泡泡了.

出来的效果.

出来的效果.

楼主:
至于最后议长效果图.我来解释给大家听.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最后一张成品图.分3层.看到分界线了么?

最下边的是总共电解了1个小时.中间是电解了50分钟.最上边是40分钟.都是大概的时间.具体没有看时间.大概就好了. 意思自己揣摩.

2:解释下.最下边的效果.黑色已经基本覆盖了铝合金表面.只有颗粒比粗的痕迹没有覆盖掉.已经完全失去光泽.

3:中间的效果.比最下边的要好点.有一点点铝合金的光泽

4:完全很光滑的表面.没有 沙面的感觉.而且硬度也不错.就是感觉膜比其他个都薄.但是别小看.最硬的膜就是它了.其他的用手指一划就花了.深浅不一样而已.

5:而且最黑的部分.黑得很难看.因为铝合金的表面光泽已经全无.

分界看看

分界看看

楼主:
还有.电解后.表面并没有白色雾状物.很透明的膜.跟进去之前差不多的. 上网搜索了下.有白色雾状应该是烧灼了.
此试验参数为 0.5dm2 面积 .使用电流600MA 用时间1小时 电压16V 通电后电压掉到12V 电流保持不变.
这多亏于那块电源板的功劳.恒流的.电流始终如此  不过按照计算公式.1.8A/dm2的话.应该有900ma电流了.如果用900MA可能30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90机头的过程中,采用铝合金硬质阳极氧化工艺。需满足美方麦道工艺规范DPS10。01的要求,即成膜的电流密度为18。9A/dm2,最低不能低于9。9A/dm2,膜厚为45~55μm。而我公 ...

按照我引用了某个公司的介绍经验.看来我们用的电流其实还是很低的.主要还是换取高的成品率.牺牲反应时间效率及表面硬度
还有大家以前的帖子基本都没有怎么说用什么染料.我的染料就是化工店买来的."直接黑" 染衣服的.应该是酸性的.反正3块钱一小袋.可以兑2升水了吧.反正2升水了还很黑的.看不到水底  大概50-100克.没有小称.不知道.随便加了2升水.反正老板也是这么说的.要黑点就加水少点.我也觉得做出来太黑了.

继续测试.20分钟后.还有样品出炉.大家继续关注.

楼主:
没人关注了.那后边就不更新了.

楼主:
心情高兴.继续..

刚刚完成的试验.这个是刚刚的,原始材料.拧上导线 电解35分钟 电流900mA 16v不变

刚刚完成的试验.这个是刚刚的,原始材料.拧上导线 电解35分钟 电流900mA 16v不变

出来后.自来水冲洗 后.丢入染色槽

出来后.自来水冲洗 后.丢入染色槽

用来封闭的水.

用来封闭的水.

用来封闭的锅头,加热中.

用来封闭的锅头,加热中.

封闭后自然冷却.里边放上厨房纸防止底部局部过热

封闭后自然冷却.里边放上厨房纸防止底部局部过热

再水冲

再水冲

最后的效果.因为我加多了点水.不够黑.显得有点蓝.因为我要确认颜料的配比.下次就知道放多少水了.

最后的效果.因为我加多了点水.不够黑.显得有点蓝.因为我要确认颜料的配比.下次就知道放多少水了.

用不锈钢螺丝划一下.恩.很不错.这次.一点都划不花了.很硬.反映的时间刚刚好.35-40分钟.电流密度也刚刚好.看 ...

用不锈钢螺丝划一下.恩.很不错.这次.一点都划不花了.很硬.反映的时间刚刚好.35-40分钟.电流密度也刚刚好.看 ...

成品.有金属的光泽.而且表面很硬.达到理想效果.满意.

成品.有金属的光泽.而且表面很硬.达到理想效果.满意.

楼主:
刚刚想搞个100mm直径的6MM厚的圆盘阳极氧化  按1分米=10厘米=100mm 那面积正好3.14dm2一面 2面就6.3dm2? 按电流1dm2 =1.8A算.不是要 6*1.8A=10A电流?  问题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关注了.那后边就不更新了.
都睡了

楼主:
又糗大了.原来是我计算错了. 100mm=0.5分米 那应该是0.5*0.5*3.14=0.78 *2面=1.57 dm2 加上厚度6mm的周长3.14*1分米直径=3.14分米周长*0.06分米(6mm)= 0.188   +上下面积1.57=1.8dm2左右. 1.8*1.8A=大概3.3A的电流.呵呵

自己吓自己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又糗大了.原来是我计算错了. 100mm=0.5分米 那应该是0.5*0.5*3.14=0.78 *2面=1.57 dm2 加上厚度6mm的周长3.14*1分米直径=3.14分米周长*0.06分米(6mm)= 0.188   +上下面积1.57=1.8dm2左右. 1.8*1.8A=大概3.3A的电流.呵 ...
我一直以…为…100mm=1分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以…为…100mm=1分米

你的是对的啊.我说的100mm=0.5*0.5的意思是.100mm直径 的圆盘=0.5分米的半径平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对的啊.我说的100mm=0.5*0.5的意思是.100mm直径 的圆盘=0.5分米的半径平方
正在苦思当初老师为何骗我呢…原来是这样,哈哈

网友:
不错,很详细的测试了

网友:
又跟楼主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应该做几个作品再阳极硬化。这样顶的人就更多了。
顺便说一句,到时候从新开贴才有人气。大伙喜欢看新帖。

网友:
我也在计划中

网友:
看看你做得模型成品呀

楼主:
后边的零件比较大.不知道效果如何.昨晚是小件测试.效果挺满意.目前中午测试直径100mm 厚度6mm 的圆饼 电流密度3A  硫酸10-12%密度 据说可以取0.8-1.2A/dm电流密度 测试中.如果这个测试也通过.所有零件的染色工作才能开始.

如果效果不好.只能氢氧化钠伺候.再来过了

楼主:
零件越大.所需要的电压越高.电流也越大. 我的恒流板最多支持5A连续输出恒流. 还有阳极铝线于零件的接触是个头疼的问题.目前我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因为没有螺丝孔把线拧上去. 打了螺丝孔零件就不好看了.所以两难啊.只能靠铝线本身的张力张紧零件内孔 .内孔比较大.13mm 极可能会到最后反应阶段氧化膜厚度上来.腐蚀继续.导线于零件的接触电阻增加而失败.还在考虑如何加紧零件于导线的方法而不影响反应(因为不能用其他金属件一起泡在电解液中)

楼主:
这次只上图.自己看.电流3A 持续40分钟 电压22V 零件面积3.6dm2 发黑时间20分钟 封闭时间10 分钟

氢氧化钠去氧化层

氢氧化钠去氧化层

炸开了.2分钟就可以.

炸开了.2分钟就可以.

电解

电解

电解后

电解后

电解后

电解后

丢进去

丢进去

20分钟

20分钟

拿出冲水

拿出冲水

拿出冲水

拿出冲水

煮10分钟

煮10分钟

出锅

出锅

看看.

看看.

看看 100mm的大饼

看看 100mm的大饼

上脚架

上脚架

最后近点看

最后近点看

网友:
氢氧化钠去氧化层最好在室外做,那个气味很呛人的。

网友:
这个漂亮多了,不过好像还是颜色不均匀啊.一圈圈的,是不是工件表面不平的?

楼主:
是的.工件表面是不平.不过摸起来还可以. 车刀不够好.不过车得还算可以了.要是再经过抛光处理.就更漂亮.膜的硬度很不错了.一般用圆珠笔是写不花的

网友:
 弄之前先抛下光,就更好了。

楼主:
苯苯.你说得一点没有错.不过没有抛光设备啊.小羊毛轮抛光.会一块一块的.索性干脆不抛了

楼主:
刚刚又试验了1下..就是1条线上串2个零件.只有1个零件发黑成功,另外个零件.根本无法染上颜色.原因不知.所以.请各位同鞋还是1个1个来.

网友:
还是银白的好看啊

网友:
最后的这个盘子搞的太漂亮了,超赞!LZ还可以尝试染蓝色的,这个一般也是很常见的颜色,听说用蓝色的钢笔水就可以染,不要去买打印机墨水了,墨水还是比较贵的

楼主:
不要买打印机墨水了.太贵了.几十块钱才1斤.  化工店买的染料才2块一小包.什么颜色都有.可以兑水1公升

网友L:
漂亮,那个六角型的孔是怎么搞的啊?

网友:
技术经验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漂亮,那个六角型的孔是怎么搞的啊?

电火花.这个孔20元 太贵了.

网友M:
楼主导线和铝件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会糗大了...阳极化成功.相当满意.第5页 更新稍大面积氧化过程..要求申精!!!!!

楼主要求加精,并打了5个叹号,心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导线和铝件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用板上其中一个罗纹。拧导线进去。导线的铝一般很软。工业铝功牙好了。对于铝线就变成丝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