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5改数控XY轴步进电机及电子手轮测试视频.帮忙看下波形是否稳定.

楼主(2011-07-12):
7045铣床 准备改数控,新人,没接触过.没敢一次到位(觉得Z轴难度大,所以只TB了X,Y轴相关配件)

控制用的笔记本详细配制以前请教过大家. 具体介绍在这里:这台笔记本电脑能跑Mach3吗?

帮忙看下视频里的脉冲信号算不算稳定. 谢谢了

这里再放几张照片大家看看:

步进电机到货是8根线,按照串联方式接线后为4根.力量感觉似乎是选大了 .具体装机试验后再说吧.
两只86的.长度153mm.参数见图:

步进电机驱动器选了雷塞的MA860H.需要看参数的朋友麻烦去雷塞官方网站下 载说明书吧.

电子手轮和接口板TB上淘的.

接口板

步进电机的电源TB上的开关电源48V/800W/16A.结果让快递公司给强暴了. 退回卖家重新发货还在路上.先临时找了个自偶式调压器测试.两个电源,一个是步进电机的AC50V供电,一个是接口板的DC12V供电

步进电机的AC50V供电

接口板的DC12V供电

网友:
看着很专业

网友A:
ac50v供电是不是还要整流阿

网友B:
我也是P3的老本,p3 是比较稳定的,节能降频要关掉,P4就看是什么主板了,我的A31P就3-10分偶尔有一次间断。

网友B:
手轮是通过MACH3控制,还是直接控制的?

网友:
电子手轮用着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50v供电是不是还要整流阿

雷塞MA860H交直流两用. 不用自己做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P3的老本,p3 是比较稳定的,节能降频要关掉,P4就看是什么主板了,我的A31P就3-10分偶尔有一次间断。

我的笔记本只是安装了Windows 2000系统. 也没有做太多的优化. 好像就关闭了屏幕保护. 我的这个算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轮是通过MACH3控制,还是直接控制的?

手轮有两种模式.
1.直接手轮控制.(不需要开电脑和Mach3)
2.开启Mach3时用手轮操作,Mach3数据随手轮操作变化.
再就是Mach3控制.这三种模式不需要更改接线.只是切换下手轮上的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你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3D22&page=12
但是我是新手.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波形算不算稳定.
我的示波器是模拟的. 只能拍视频等大家鉴定. 等你答 案.

网友C:
4相 85 3A的电机,用料强啊,期待强机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相 85 3A的电机,用料强啊,期待强机出现

恩. 我手抓电机主轴试了试.似乎是选大了. 安装完再定论吧.......

网友B:
从视频看是很稳定的,你手轮视频是直接控制还是MACH3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视频看是很稳定的,你手轮视频是直接控制还是MACH3控制?

视频里手轮控制是直接手轮控制,没有和MACH3联动.
和MACH3能联动还是昨天晚上等视频上传的时候又看说明才知道有这功能,还没有测试呢.但是介绍是有这功能.
另外我的MACH3设置成45Khz或者更低的时候不稳定. 但是改成60Khz和65Khz时候似乎很稳定.再高又不稳定了.

网友B:
是有这个现象,某个核心频率稳定,高了 低了都不行,MACH3很奇怪现象,按理说应该频率低稳定
你MACH3 什么版本?

网友:
我装了开关改了频率,关电脑,随便什么频率都工作的很好。这样慢速对刀方便多了。

频率好像和稳定性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速度变化很大。

网友D:
楼主把总的地线接大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总的地线接大地试试。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感觉我目前算稳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这个现象,某个核心频率稳定,高了 低了都不行,MACH3很奇怪现象,按理说应该频率低稳定
你MACH3 什么版本?

我忘了. 随便当了一个.去工作间了我看看再告诉你.

网友:
高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这个现象,某个核心频率稳定,高了 低了都不行,MACH3很奇怪现象,按理说应该频率低稳定
你MACH3 什么版本?

R3.04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