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滑翔机做成几段上反比较合适

楼主(2011-07-12):
RT 两段上反是比较容易制作的 两个机翼和起来就行。。不过看很多
滑翔机
做成中段矩形 外端上反。还有很多段上反的机翼 请问哪种方式比较好、 就两段和三段比较吧 多段上反我也做不出来 。。不做大机动动作 不准备要副翼 留空时间长飞行平稳哪种比较合适。。还有准备牵引的

网友A:
个人建议:2折上反,也就是中段矩形,外翼段上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句话:
上反角越多,滚转安定性越好,反之,滚转机动性越好。多折上反角模型不太适合安装副翼。

网友C:
要是机翼做成半球面,那稳定性真是刚刚滴,要是能做横滚的话,估计得垂直冲的时候

网友D:
还有,多次上反后机翼投影面积变小,机翼载荷增加.上折工艺复杂,精度难控制.

网友E:
上反过多你会翻滚不了 但是稳定性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