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天7飞DLG的设置和飞行技巧

楼主(2011-07-12):
昨天终于首次试飞了DLG普及版的,买来好几个月了才有时间飞,控是上周日买的天7,感觉还可以,主要是便宜,功能还不错,只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刹车和襟翼啊,现在只是用副翼和升降舵来控制,就像平时飞固定翼一样,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大家看看对不对

左手油门:油门用来控制襟翼,当刹车使用,方向舵当然是控制方向了,右手边一个是副翼,一个是升降
这样设置没有问题吧,但是我没用明白天7的自定义混控,怎么调也没有把襟翼调到油门通道上,我相信绝对有这个功能的,看了老苦天9 的介绍,但是菜单和天7有点不一样啊,设置不成功,请大家帮忙

昨天在扔的时候,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候,飞机会失带大头向下,每次都是用升降舵来救回来,昨晚想了好久,是不是要在到达最高点时推一下升降舵来改平呢

问题就是这些,请大家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终于首次试飞了DLG普及版的,买来好几个月了才有时间飞,控是上周日买的天7,感觉还可以,主要是便宜,功能还不错,只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刹车和襟翼啊,现在只是用副翼和升降舵来控制,就像平时飞固定翼一样,我理解应该是这 ...

肯定是手动推杆改出。。兄弟你不会是指望它自己改出来吧。呵呵。。

网友:
不要等速度为0了再改平, 这样肯定会失速掉高度, 还有一点速度的时候就可以推平了.

网友:
天7估计不能油门混控襟翼吧  没有滑翔机功能

楼主:
昨晚研究了好久,终于搞定了

在高级设置里的自定义里设置两个自定混控分别用油门控制副翼和襟翼,就可以了,推油门时两个副翼同时向下,但不知为什么,要推到50%以上才能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级设置里的自定义里设置两个自定混控分别用油门控制副翼和襟翼,就可以了,推油门时两个副翼同时向下,但不知为什么,要推到50%以上才能动作

正确,昨天就这么调试的,回头拍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