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 充电器的12V供电电源不小心接反了,会烧坏吗?

楼主(2011-07-12):
 请问:B6 充电器的12V供电电源不小心接反了,会烧坏吗?

 里面有没有供电电源极性反向保护的电路呀?

网友:
会烧,我拆开过B6,没发现里面有反向保护的二极管

楼主:
我不小心插错了,正负反了,大概有10秒钟之久,LCD没有显示,没有冒烟,吓我一跳。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你再通一次正常的电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反应说明反接功能正常,否则你应该看到冒烟或者听到爆炸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通一次正常的电不就知道了

现在还能充。没有坏。心中窃喜 。
只是担心充电器是否受伤了

网友B:
只要内部有反接保护的话,不会有任何损伤,放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内部有反接保护的话,不会有任何损伤,放心吧

哪位高人有没有拆开B6看过,确认一下内部有没有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
B6输入输出都有防反接保护的,输入接反是没反应的,输出接反会报警!!

楼主:
 感谢楼上高人,我可以放下心里的石头了 。

再投 B6+ 一票,我的是黑色那种200多一点的。

网友:
我试过反接,没事,也试过接错36V的电压,居然也没烧掉~
不过,后来无缘无故地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