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CCPM和模拟器之间的问题,请老鸟不吝赐教

楼主(2011-07-12):
最近在用凤凰
模拟器
玩直升机,使用的是天7控,遥控设置CCPM参数为 副翼+60% 升降+60% 螺距+40%
请问下为什么我如果吧遥控切换到普通模式就能正常控制直升机,而用CCPM模式的话,一推油门,直升机直接拉升的同时就向前翻滚,几乎就是脚架没离
地螺旋桨就已经触碰到前面的地面了。请问是为什么?难道玩模拟器,只能遥控上设置正常模式,不能设置CCPM模式么?
实在找不到相关资料了。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遥控器设置错了,设置为90度的,非CCPM模式的

网友B:
要用固定翼模式

楼主:
设置固定翼或者非CCPM模式倒是可以玩,但是请教下楼上两位确定凤凰模拟器就是不支持CCPM模式嘛?谢谢。因为我不了解CCPM和普通模式下区别,如果用普通模式练模拟器,到时候上真机会不会不一样呢?

网友C:
我的理解是普通模式没有混空,混空部分由电脑自己处理,而遥控用了混空之后,一拉油门,就是三个舵机通道都一起动,就是上升加前倾加侧倾

楼主:
哦,原来这样,明白啦。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