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820效率真有这么高吗?14.8V配EMP12X6桨有2.83KG电流只有37A

楼主(2011-07-12):
朗宇X2820效率真有这么高吗?比同级别的银燕,双天的电机效率高的太多。14.8V配EMP12*6的桨电流只有37A,推力可以达到2.83KG。

网友:
是的,千万不能小看朗宇!

 因为他们做事非常认真!

网友:
我只知道APC-E桨跑到11000转可以计算出来2860克拉力,但是实际是跑不到,这么高转速这个桨已经变形有点严重了,效率急跌,拉力上不去,求这个EMP神桨

如果是那个黑色胶桨,透明塑料袋包装,白色底红色条纹黑色字的标志牌那个EMP桨,就我的接触,12寸到9000转已经最好大家站到桨旋转水平面前后1米开外比较安全

网友:
至于JXF的桨,还不错,特别在高速段并不会输给APC-E多少,当然这个前提是APC-E必须是真货,但是现在貌似假货满天飞

最神奇的是51去北京,见到某公司做的测试数据,感觉有点不靠谱,问什么桨,APC-E!我说拿给我看看,结果一箱子都是假货。。。。。。顺便告诉他们怎么分辨真假APC,哎,这假货做得还真是一般人都看不出来区别

网友:
对这个数据表示怀疑~~~
老B告诉我如何鉴别真假APC-E~~~~~

网友:
有这可能,xxd2820  +3s + 防apc12*6在电量不足(新买的电池尚未充电)的情况下测试拉力也有2000g。

真apc浆材质硬,桨叶边缘透光,颜色略浅,或许就是较硬的材质使得变形减小从而提高了效率吧。

网友:
 求辨别真假APC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