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经济适用的FPV摄像头

楼主(2011-07-12):
我的
FPV
的设备是天行者和老鹰树,用普通的SONY单芯片摄像头,但叠加的视频信号发白,色彩度太差,如果用ZI6叠加的话,色彩度很好。我估计是这个摄像头问题,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FPV摄影头吧。

网友A:
原因是多方面的~

楼主:
图像发白,主要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B:
用40块的摄像头的飘过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个现象和镜头、OSD、图传、线缆、滤波电路、信号增益都有点关系~

网友A:
以前用1.2G效果就很好,换了2.4G就出现此问题,换了3个图传仍没有效果,降低增益可以有所改善~

楼主:
增益怎么调?是不是在AV线上增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