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不是我的性格!ZTW 30A到手即拆!

楼主(2011-07-12):
对于一切陌生事物,我的好奇心是难以阻挡的!
买来的东西是全部要拆的!保修?那是啥?
之前玩固定翼车船四轴,电调也买了一些
XXD 30A HY程序 六个 一个玩风动虾翻船烧了
XXD 30A双向 一个 风动救援船上服役
XXD 50A 两个  一个飞黑旋风64涵道,一个改水冷跑小虾
XXD 80A 水冷 一个 目前X15服役
XXD 125A 水冷 一个 全新闲置
好盈飞腾25A  一个 当年入魔第一只电调,炸机无数次,两次炸机入水,至今服役
好盈一郎60A  一个 服役于平跑短卡之间,在役
好盈海王180A 一个 闲置

昨天入手生平第一个ZTW电调,30A的,为即将到来的滑翔机准备
一直听闻ZTW的电调好,所以拿来一试,用的闲置两年多的全新XXD 2217 KV950试验,线性真XX好啊!低速可以很低,并且转速平稳,貌似比我的功臣飞腾25A还好一些,这可是无刷啊
既然好,就要看好在哪里,拆!

20110711购得

20110711购得

开苞了

开苞了

膜很厚啊

膜很厚啊

5V 3A的保障

5V 3A的保障

散热片的表面积由于翅片而大大增加

散热片的表面积由于翅片而大大增加

从新戴套,并开窗

从新戴套,并开窗

不开窗这翅片就浪费了

不开窗这翅片就浪费了

网友:
 老三栖的沙发要坐。

网友:
太帅了!!过几天飞水机的时候也买两个ZTW的试试!!

网友:
做工就是好

网友:
那就叫拆完了,还以为有下文呢,拆个支离破碎,哈哈,你为什么不给散热板下面摸层导热硅胶呢?

网友:
24A的MOS两组,这让XXD得标40A,没准标个50A都不一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40A电调进水  后 电机能转 转转亭亭  是怎么回事 请问

楼主:
拆开弄干,还能用
这种情况遇得多了

网友:
我都喜欢玩之前拆开看看

我拆过好盈海王60A和180A 中特威的120A 腾翔的120A
拆过看过的话就能更好地了解电调的质量和性能
玩的时候更好地根据电调而配置负载
能更好地保护电调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是滴,要看本质

网友:
螃蟹友情帮顶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MOS管是拆机件

网友:
那个开口请问怎么开的,缩完了用刀切容易搞坏散热片

楼主:
 搞“坏”散热片
是指划伤吗?那对散热功能有什么影响呢?还是考虑美观?
自己下刀细致点就行了

网友:
30A就有那么大的散热片。。。。 ~~ 让我的好盈40A情何以堪呐

楼主(2011-10-16):
我的好盈飞腾40A散热片也没有翅片哦,飞腾25A的也是和XXD一样的平板一块
不过负载搭配合理发热不大也是实话
这个中特威30A现在凤凰2M上服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也觉得不怎么样。
管子的序列号都不一致,就敢并接使用。从这点上来看,起码是制造工艺把关得过于马虎了。

网友:
既然已拆解了,那就对以下图片中关于焊接工艺的欠缺修补一下吧,免得将来出现意外。
多余的锡珠不止一个啊!万一哪天电调热了,锡珠脱落后跑到板子的反面、短路了微机的引脚就惨了。

这个电容可能没焊接好吧?补焊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对你最后的封装工作提点意见,引线焊点裸露在外不安全哦。。。。。。。

热缩管截取得长些后再封装一次。。。。。。。。。。。。。

网友:
回贴拿分

网友:
wyfmx是个细致的人

网友C:
请教楼主,加套开窗的工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加套开窗的工艺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嘛太容易了!
先整体用塑胶的热缩管封装好,然后依据散热片的大小、在小于散热片的尺寸内,用锋利的刀片裁割已缩成型的塑胶热缩管便可完成。

网友:
看起来焊点也不怎么样。

楼主:
是滴,一把裁纸刀而已

网友:
不错了。哈哈,虽然价格不低

网友:
我的ZTW30A拿来飞了几次450.。。然后貌似被弄断了一个电容没注意,就烧了两个散热片那面的的黑色芯片,不指定返厂可以保修不0 0价值不大,收费修理感觉又划不来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D:
这种封装的模死管,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封装的模死管,第一次见

这种封装现在很常见啦,最早是英飞凌的CoolMOS

网友:
很强大的阵容啊

网友:
19楼的哥们非常细致

网友:
我的也扒皮了 扒皮后就不好看了

网友:
围观

你这重新封装的热缩管,这个方框是怎么开的?如何处理内框的四周如此平滑

楼主:
一片较新的裁纸刀片就能做到了,全新的更好

网友:
PCB焊接完应该洗板的呀,这么脏就包起来出厂了,这么好的品牌应该学学主板厂商的工艺呀!确定是正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