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从零开始,制作基于STM32 自平衡车

楼主(2011-07-12):
在另外一个栏目开了个PIC的直流伺服驱动,其实平衡车和伺服驱动也差不多,反馈+电机控制.先上调试界面.

楼主:
组合了一下程序,把倾角2轴,加速度2轴的数据读出来先

楼主:
这里开始就碰到问题了,加速度静态数据还是不错的,和说明上的数据基本一样,运动应该也能正常读数,如果要求不高的自平衡小车,加速度就能完成.但倾角的数据就麻烦了,读不出头绪来,偏差也很大.中午放了1,2小时,漂移还是有些的,短时间是不反响使用的,机器重开漂移也没有了,不知道如何处理,估计市面的DIY自平衡车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坐等直播,希望能做到底,不要TJ

网友:
我站着看看。怎么人不多呀。

楼主:
电机驱动已经搞好,但空占比最高的时候只有2.8V,不过STM32控制电机是比较简单的,继续调吧,买了个好点的传感器模块,现在就等传感器过来调算法了.

楼主:
已经调试出加速度和电机的闭环控制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0G4olNxOSzk/

网友:
老大能否解释一下哪里的闭环控制?
视频上好像就是通过芯片的角度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要说到闭环,那还应该有个反馈才对吧,没看出来。
最近也想搞一搞平衡车,但还没入手,呵呵,太懒,有机会一起交流吧,楼主在哪里呀,我在北京。

网友(2012-01-17):
楼主用了卡尔曼
效果如何?最近也在自学这个东西

网友A:
需要对加速度传感起做低通滤波  ,这个最好是用互补滤波器比较合适,卡尔曼不是非常合适
加速度  和角速度 数据进行融合,得到的数据就可以用来控制,方向数据也可以融合在里面
我做在载人平衡车已经非常平稳,用的都是ADI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对加速度传感起做低通滤波  ,这个最好是用互补滤波器比较合适,卡尔曼不是非常合适
加速度  和角速度 数据进行融合,得到的数据就可以用来控制,方向数据也可以融合在里面
我做在载人平衡车已经非常平稳,用的都 ...

能具体说说嘛?我看四轴用卡尔曼的多,用到二轮车上应该效果更好啊

网友(2012-04-27):
你用二轴,如果机器上下坡,用什么传感器感知呢?难道只是想让它平衡,不让它走?

网友:
这个源程序多了,就是没什么人会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