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和B6AC有什么区别啊 到底选哪种。价格大概分别多 ...
B6和B6AC有什么区别啊 到底选哪种。价格大概分别多少合适

楼主(2011-07-12):
B6和B6AC有什么区别啊 到底选哪种。价格大概分别多少合适

网友A:
B6要外接一个12V nA的电源,AC版的内置了

网友B:
价格和另外买个电源差不多,但个人认为不如直接用外置电源 内置电源的质量一般

网友C:
同意藤椅。
分开比内置好,其中一组坏了另一组仍也可用。散热更好。

网友D:
如果要常携带还是一体好。买那种里面有风扇的。

网友:
还是UN-A6吧 不然买了还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