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干活必备

楼主(2011-07-12):
夏天了,玩机器满头大汗,人受罪,汗掉机器上也会生锈,严重影响心情,其他风扇容易磕碰还占宝贵空间,装个吊扇,一定要装得牢靠

网友A:
这个会“基本没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基本没有风”

会把裙子吹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把裙子吹起来
这是吊扇。。。

网友B:
貌似叶片上都是锯齿啊,这东西可得小心点 一定要装的结实哟,要不然很危险的。。你懂的。。。

网友C:
那岂不是把碎屑吹得到处都是,还不如装空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叶片上都是锯齿啊,这东西可得小心点 一定要装的结实哟,要不然很危险的。。你懂的。。。

是图片压缩,原图没锯齿的

网友D:
不会吧,装个吊扇搞这么大工程,角铁上焊12的圆钢做的吊耳,2个M10的膨胀螺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装个吊扇搞这么大工程,角铁上焊12的圆钢做的吊耳,2个M10的膨胀螺栓搞定

没焊,都是打孔上螺丝的,用了弹簧垫圈压紧的,五金店有那种巴掌大的带圆铁板固定的风扇挂钩,3个膨胀螺丝打的间隔才几厘米,琢磨了半天不敢用,才自己弄一个角铁和钢筋的吊杆。

网友E:
五金店一个吊扇勾就搞定了。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岂不是把碎屑吹得到处都是,还不如装空调啊

铁屑是吹不走的 ,空调贵啊,电耗也高,干活的地方有时还会产生有害气体,还是吊扇合适,才几十瓦。

网友:
也喜欢吊扇,不过现在的层板太薄,很容易就打穿了。

网友:
吊扇好,风是整个空间循环的。我家空调好和吊扇灯都装了,不是太闷时只开吊扇。
说没风的朋友不知用没用过吊扇?

网友:
吊扇装不牢和血滴子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金店一个吊扇勾就搞定了。爱

五金店的吊扇勾肯定没这个保险

网友F:
奉劝楼主还是在正**锁个爆炸勾,连条铁琏,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曾亲要见过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奉劝楼主还是在正**锁个爆炸勾,连条铁琏,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曾亲要见过出事!

 不是吧,这么不看好我做的架子?两根角铁用4个膨胀螺丝固定的,中间弯的钢筋做吊勾,钢筋两端分别用螺丝锁紧在两边的角铁上,装好时我是整个人吊上去试过的

网友: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么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茵里面白沙堤。

网友:
安装的很牢固,很保险,很安全。
除了不太美观(刷白漆会好看点),没什可挑剔的。

网友:
吊扇好吊扇妙,不占空间来不挡道,一扇吊顶,四面皆凉

网友G:
据说,吊扇掉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轴磨断了,而不是吊的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吊扇掉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轴磨断了,而不是吊的不牢靠

 那用旧了就换一个,吊扇便宜,或者再弄个罩子

网友:
可以了  很安全  不放心加条短点的铁链

网友H:
离顶近,吊的有点高了,这样不利于空气的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离顶近,吊的有点高了,这样不利于空气的循环。

是这个道理 ,现在风够大了,房间18平米不到,站在门口都有风

网友:
回复 网友I:

要是现浇楼板呢,就不能用你这种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