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高置平尾如何拉动升降舵?

楼主(2011-07-12):
滑翔机高置平尾布局如何拉动升降舵?
因为垂尾也不是很厚,所以很可能只能当到机尾偏下。这样的话也拉不到升降舵,需要一个L型联动。而且舵机延长线也长。
放到机身前面的话需要很长的钢丝,而且就需要2个L型摇臂才能带动到升降舵。

该怎么办呢?谁有好办法!

楼主:
看来不知道知道问题的不止我一个。。。。看帖不回的都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通常采用l两种方法:
1.硬连接:常规的推拉杆通过L型摇臂转换方向,缺点:刚性不足,推拉干长度大,重量达,虚位大。
2.软连接:采用阻尼较低的塑料管,内部穿过直径适当的合股钢缆(建议1毫米以上),在垂直尾翼内部转S型弯,在垂尾上部后缘处引出,带动升降舵摇臂。缺点:机身后段内部需要2-3处支撑来保证套管和钢缆的运动不受阻碍。支撑可贴附在机身侧壁,也可穿过隔框固定。
国外的滑翔机模型采用第二种方法来制作T尾、减速板和副翼机构比较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采用l两种方法:
1.硬连接:常规的推拉杆通过L型摇臂转换方向,缺点:刚性不足,推拉干长度大,重量达,虚位大。
2.软连接:采用阻尼较低的塑料管,内部穿过直径适当的合股钢缆(建议1毫米以上),在垂直尾翼内 ...

谢谢三翼的回答,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图解说明,还有这种合股钢缆哪里有卖?能PM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 资料

网友:
如果楼主说的是"T"尾,那么你要的东西叫“软连杆”。
见图

购买地址:http://www.rich8.com/8/shop/splistnr.php?wdid=radar&biao=3&ProductID=308&PartID=2&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