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越雕越深了

楼主(2011-07-12):
请教一下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我刚做好的雕刻机用mach3驱动,。二维雕雕得很好能啃铁,但是雕浮雕的时候就越雕越深了,也就是Z轴逐渐下沉了。应该不会是信号干扰问题吧。机械方面我也检查过了,没有松动,会不会是Z轴太重导致慢慢下坠的啊。谢谢指教。

网友:
玩cnc就是这样,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很可能是干扰的原因,我碰到过。

网友:
我想是步进电机的锁紧力不够维持Z轴不向下串动了

网友:
会不会是xyz轴的垂直问题.

网友:
3D感更强了,渐远功能 。。。

网友:
基本是驱动问题。

楼主:
谢谢坛友的热心帮助,但是我还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啊。机器的z轴估计十来斤吧,用的是2510台湾的滚珠丝杆。电机是86步进3A1.5Ω,我觉得驱动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都更换几个了。如果是步进电机的锁紧力不够维持Z轴不向下串动的话,还有救吗,着急啊

网友:
2510的丝杆 Z轴最好用1602的丝杆。

网友:
2510有点大吧 换个细螺距的试试

网友:
我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个人认为是干扰问题,实验了几次也好像证明是干扰问题,至于驱动问题我无法验证,如果你找到了原因,好的方法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电脑就行,真的

网友:
我的是越雕越浅(主轴)
XY轴无问题

软件换了几个版本

看来哪天得换电脑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月雕越深,我感觉是Z轴重,要么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深了好  爽死了

网友:
路过,学习,希望楼主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也好让大家解开疑惑???

网友:
很大可能是干扰的问题,所以我的雕刻机都是用的屏蔽线

网友A:
电脑的干扰,会重复出现,但换台电脑就没有问题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mach3太垃圾了(这是对它十分中肯的评价 )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越搞越深,是信号不稳定,估计是并口线没插好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是接口板光耦问题,直通就没事了。

网友D:
是锁紧力太小,这个电流是可以调的,我的才25%,手可以拧动。100%时完全拧不动。

网友D:
问楼主,你的Z轴是不是可以用手拧动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86的电机通了电不可能拧动的啊

网友F:
俺的两台雕刻机都遇到过这种事,一台是因为干扰,另一台是联轴器松了。。。。

网友G:
把Z轴和其它两轴随便对调一下,试试看什么情况
如果对调一下后现象不变,就能肯定是Z轴太重了
否则,就是Z轴驱动器的问题,再往下查找原因

网友H:
把Z轴的F值和加速比改低试试

网友I:
换电脑试试就行了。接口板的问题。我的就是这样。换到A轴上就解决了

网友J(2012-08-19):
我的不一样
我的是越雕越浅,是怎么回事?
说越雕越深的,说是锁紧力不够,Z轴重,那越雕越浅又是怎么回事?
一句话原因没有找出来
我的以前雕的很正常

网友K:
有可能是丝杆问题,有间隙,然后电机带动下沉

网友L: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为了防干扰接了地线,联轴器更换了,就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了。这二个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M:
首先要确定你的木料平面是否是与台面平行的哦!

网友N:
如果是我,只能用笨办法,把工件的一边垫高,这样就相互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