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w747-1侧面小红按扭问题

楼主(2011-07-12):
请问 正确的开机顺序谢谢..那小红按扭怎么按啊
是按一下 还是长按不放? 先谢谢了 我是新人啥都不懂

网友A:
那是电机保护的,插上电池,开控,再按一下,就可以动了;关掉控,拔了电池,再按一下,就关闭了电机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模友,偶是广西的,小学与初一之间的。。。。。

网友A:
塞斯纳还是F4U

楼主:
哦 谢谢 说明书上写1. 开遥控
2. 插上理电池到飞机
关机则是 1 拔电池
2 关控
但是有人说这样不对..不知道哪个才对

网友B:
多练模拟器,至少能顺利降落了再去飞,否则必炸

网友C:
不怕油门失控可以先关遥控~~

网友D:
按一下了。我有个F4U,估计你是有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