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九鹰260舵机问题!!

楼主(2011-07-12):
今天炸了一下,然后发现左边
舵机
电机
一直不停转,转到把连杆上齿轮都给打掉了,试过重新对码,也按照下面这个帖子调整过,但是好像没有反应,主板上日期是2010-7-27,求救啊!!!!难道一定要返厂吗,等不起啊等不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2588&extra=&highlight=260&page=1

网友A:
卖了吧。一般是板子烧了。

网友B:
呵呵 收尸体 QQ 65008605

网友C:
没事
返厂修也不贵,我的是右舵机坏了,卡死在下方,工程模式也调不好。后来寄到厂家修,换了个电位器和机架,脚架旋翼头,等,一共才31的修理费,超值。回来后仔细看看发现,除了电路板是我的,寄给我的直接就是一架新飞机。很满意,呵呵,厂家维修配件比淘宝便宜多了。
寄到厂家收件人名字写 马盼盼,电话021——69051809转2005.

网友A:
我擦。早知道我收几个尸体全部反厂。回来都变新机器了。

网友D:
的确如此,难怪近期有人专收尸体。。。

网友E:
尸体收了翻新再卖

网友C:
是啊,我以为返厂会很贵。看来260成本很低,不然厂家不会这么好心,直接给我换新的(除了电路板)。不过售后态度不错,也不知道是美女不,嘿嘿。。。

网友C:
接楼上没说完的
尾杆原来断了一次,后来买了一根换上,电机线是从外面走的,机架,脚架也修修补补的,但还能用。寄过去的时候特意留了张纸条说不修别的,就把死舵修好就行。怕维修费贵。从厂里回来,好家伙,全新的机子,除了电路板有焊接维修的痕迹外,机体各部位连刮痕都没,绝对是新机换上我的旧电路板啊。 大家说是该夸他们服务好呢,还是批评维修图省事呢 。反正只收31块对玩家来说是超值了 。大家以后要是九鹰机机坏了,不好修或需要换的东西多,直接返厂吧,一句话,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