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 550E 3GX 600 EFL 选择哪个呢?

楼主(2011-07-12):
我有个固朗450C  亚拓 450 pro 平时练习之用,目前可正倒航线,但不会3D,太贼了
风神50  SV油机,正飞航线,不敢倒飞,炸鸡心疼,上一次大炸搞了我900多米

目前特想,再搞个中型的,听说很好飞,选择的目标有:
500ESP 3G,成本低点,但3G已升级,纠结
550E  3GX ,应该很不错,但又觉得练手是不是稍微大了一点
600EFL 3GX, 非常流行,当前新宠,价格比550贵一点点,但大小与我的风神50一样。

纠结啊,,希望各位模友,给个意见吧。。决定后,计划下单子了呀。。

网友:
我也在纠结550

网友:
说一下  吧
600EFL PRO  3GX  涨价了  不是一点点  能达到6000以上了  电池很贵  而且电池的位置是脚下下面   如果出现事故  脚架下面就是电池炸坏了   成本可想而知   不多说了
在说说500  3G版本    拥有两架450了   还有必要上500吗    不解
550E  V2 3GX版本   电池要比600便宜很多     飞起来有600 的感觉    炸鸡成本一般也就1000左右 全换原厂 (推荐550)

网友:
550E 换尾管 轴传就可以改成600E。。。还有大桨

网友:
450和500能比吗,练手还是500吧,费用低得多,相对550和600。

网友:
600吧,流行。。。

网友:
500成本低些,电池也要考虑进去哦!

网友:
还是450 省钱。。太灵活 遥控里调一下。

网友:
你不会收个500空机,自己改标准舵机,再买个3gx,不就成了

网友:
我刚出了550,换了600,这么说吧,完全不同的感觉,600太爽了。飞机尽管要看炸鸡成本,但是 这么说吧,550 也不会比600少到哪里去,就是个电池贵点,但是感觉双倍爽哦

网友A:
当然选择600E了,动力J加手感仅差于700E.真正能飞出动作的飞机。

网友:
我也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择600E了,动力J加手感仅差于700E.真正能飞出动作的飞机。

师傅用我的灰机给评价 ,哈哈哈哈

网友B:
都来一台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来一台比较好

不负责任呀,等中了彩票再这样说吧。
个人建议你等新的带3GX的500。500飞起来和450手感差很远,现在配件成本也不高。还可以串两节450电飞。550要重新买电池,有50级飞机就不要上600EFL了。

网友:
绝对550E是首选,
1.电池可用5300的与将来的700E通用,
2.动力性能接近600与500不是一个级别(个人感觉)
3.配件很多与600通用

500比550便宜但是动力和性能和550不是一个级别.
600与550相比个人感觉差距不是很大但是电池5300的放不下,今后要想入700E需要重复购置电池.

以上纯属个人体会.

网友:
非要5300么,5000ma就可以啊,600efl就可以放下。我推荐600efl,电机动力强劲。持续功率3300w,只比700小700w

网友:
可惜我的550 还没来得及装好,我的直觉也是550和600差不了多少的。而且据亚拓厂方的调试人员消息,550是亚拓系列最暴力的一款!

网友D:
要来练习肯定500,要来休闲飞肯定600

网友:
要是我的话,也回选择550 ,经济,合适,暴力!气场也够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来一台比较好

我每种买了两台 椅子去哪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负责任呀,等中了彩票再这样说吧。
个人建议你等新的带3GX的500。500飞起来和450手感差很远,现在配件成本也不高。还可以串两节450电飞。550要重新买电池,有50级飞机就不要上600EFL了。

既然楼主说练手,那我看 500 3GX 是不二选择哦,
比 450 爽了不止一点,但成本增加有限。。。(基本在450的2倍以下吧)
上 550 和 600 炸鸡费用高,且和50油机有点冲突了。。

网友:
楼下继续解释

网友:
仔细对比了下,发现购买成本上:
500 3GX 套装+6块电池估计得 7K左右,
550 3GX 套装+6块电池估计得 8K左右,
500与550的价格差距十分不明显,出得起7K的,难道还在乎最后那1K?
而且配件成本差别也不大(指原厂件)
但 550 比 500 可着实大了一个级别!(3000g 和 1800g 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现在觉得买 550 可能更合适!
结论:
要便宜,上450,
要性价比高,上 550!

楼主:
感谢大家的经典建议,目前看来550更胜一筹。决定进了。在此感谢各位模友们。

网友:
练习就450,练好了要爽就600,再牛了就700,鸡鸡大还是爽稳。只是成本高,心里压力大而已

网友(2011-12-09):
都卖一个

比较好。多多益善

网友:
我支持550E  3GX,纯粹因为可以日后升级AH-1眼镜蛇像真外壳,个人意见!

网友:
550吧,再大了,就要两个电池才能飞一次,充电也麻烦阿

网友E:
给楼主一个肯定的回答

选550楼主会后悔,550如果要爽飞,很多东西需要升级,强度就和老500一样 根本吃不住。

新500EFL和600EFL会很强大。 500ESP别买了  吃不住的。

500EFL 机身强度和600EFL机身强度 足够暴力3D

500级不是450级能比的,浮力和惯性大很多。但是500和550 或600 飞起来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是我给楼主的建议。

网友:
估计LZ现在很纠结

网友:
不会3d又想飞大的飞550e莫属了,而且便宜得多,充电起来也方便,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建议450,500,700

网友:
我看还是别买了。省钱省心

网友:
不差钱的话就600呀

网友:
有钱就上大的,省钱就小点的,看个人喜好

网友:
550E的側板絕對坑爹,炸雞必爆。
見過炸雞后電機直接飛出去的。

网友:
550efl的配件价格不见得比600便宜,550动力比600差远了呢~~

网友:
一架450,一架700,不然是解不了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来练习肯定500,要来休闲飞肯定600

赞成。。。500既稳定,炸机成本又低,相对也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一个肯定的回答

选550楼主会后悔,550如果要爽飞,很多东西需要升级,强度就和老500一样 根本吃不住。

新500EFL和600EFL会很强大。 500ESP别买了  吃不住的。

500EFL 机身强度和600EFL机身强度 足够暴 ...

700e和600e pro哪个机身强度更大些?700好像没有600那种加强片

网友:
550侧板太软,手握旋翼头来回转会发现侧板软,整个主轴座位置和电机位置侧板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