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板用什么切割

楼主(2011-07-12):
弄了一块电木板不知道用什么切割 和什么速度 上次把人家的铣床锯片都给弄蹦了 锯片眼看着红了

网友A:
玉米铣刀。

网友B:
铣铁的锯片不行,用锯木的锯片吧

网友C:
在单位就用云石锯,在家没用过,怕挨骂。太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铣铁的锯片肯定不行,用锯木的锯片就可以了

网友E:
用金刚石切割片边割边通水,若是胶木的好办,若是玻璃纤维的环氧板就难弄一点。

网友F:
用刃口带硬质合金的圆盘锯,刷刷的!

网友G:
云石锯,切石头的锯片,切的时候加水就可以了,切厚有机玻璃也可以

网友H:
也可以用薄的切割片,非常薄的那种
我们单位经常用哪个切的。
只是要做好防尘工作

网友I:
有那么复杂吗?带上口罩用手持切割机,装切木头的锯片

网友J:
手磨机装锯片看着心里直发毛,用切割片就好了,口罩是必须的

网友K:
手锯也可以的

网友L:
不大就手工锯据 机械锯你老婆肯定杀了你 呵呵

网友B:
原帖由
爱机械
于 2011-7-12 23:26 发表
手锯也可以的
安全,粉尘不飞,声音也不大

网友M:
曲線鋸,云石機,立銑刀都可,
曲線鋸聲音輕,慢
云石機響,但效率高。還伴隨著一股臭味。加水好些,但臟。
銑床加工精度有保證,但太大的板子銑床行程要很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