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滑翔机机翼弦长问题

楼主(2011-07-12):
为提高滑翔机的性能,增加机翼面积,可以增加翼展或者增加弦长。
增加翼展的话对翼根强度是个挑战。
不知道能不能适当增加翼根弦长,而把机翼做成根稍比较大的形状?比如双折上反机翼,中段翼弦做大些,而两边上反部分做成更明显的“梯形”,以便减小诱导阻力。
但是实际上的滑翔机模型没有这么干到很夸张的程度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最优化的设计应该是什么样?
希望大家给讲解一下。

网友:
你给大家讲解一下

网友:
一点个人见解,供您参考

并非没有你所说的这种设计,事实上,很多古典模型上都有类似的布局,甚至极端情况下,德国人在二战期间还推出过圆盘形机翼的验证机。
问题是:1,滑翔机存在翼展的相对固定的要求。同样翼展的前提下,随着弦长的增加,升力面积加大,翼载荷减小。而过小的翼载荷并非对滑翔机最有利,反而会导致穿越性能的下降,在有风条件下操纵品质变差。
2.换个角度说:同样升力面积前提下,滑翔机较之固定翼飞机飞行速度更低,涡流阻力(诱导阻力)更加明显。在这里要更正一下一个概念:研究结果表明,实际的涡流阻力并非只发生在翼尖部位,而是遍布整个机翼表面。呈马蹄形重叠分布。根据理论公式推算,展弦比增加一倍,涡流诱导阻力就会减小一半。
3.针对滑翔机本身的飞行特性,最理想的是小的下沉率和合理的翼载荷。而具备大展弦比的机翼允许在高翼载荷情况下仍具备更小的下沉率,这就造成了大展弦比机翼尽管存在结构和工艺上的加工困难,仍旧成为滑翔机的首选布局的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专业。
其实滑翔机这样的大展现比布局最主要是为了减小涡阻,楼上说的很对,展弦比增加一倍,涡流诱导阻力就会减小一半。

楼主:
受教,多谢了。
看来所谓“主流”和“正道”其实都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这个就是个展弦比问题。。。

网友:
增大根部翼弦会增加阻力的,升阻比下降
展弦比通常是相对平均弦长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