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大模型厂商制造并使用1.5mm刀头的2.0mm螺丝产生的疑问和谴责!!

楼主(2011-07-12):
众所周知,现在一些直机(比如我刚接触的450PRO)整机有许多部位的螺丝孔是适用2.0mm螺丝的.但是大部分(目前我没发现有不是的)生产厂家确使用一些1.5mm刀头的螺丝来作为紧固.

       我就奇怪,为什么2.0的螺丝药用1.5的刀头?减轻重量?刀头那微不足道的重量真的会对飞机的各种性能有大影响?

目前唯一知道的作用就是让螺丝头滑丝!!一套2.0刀头的螺丝才多少钱?就是拿来替换原来的螺丝,对厂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各厂商还是一如既往的配1.5刀头的螺丝呢?难道就为了让魔友再掏一次腰包,从你们手上购买锁尾的加强型2.0刀头的螺丝?

           这钱你赚起来不怕被人骂?

网友:
内6角的螺丝用起来就是个悲剧...三角..或  四角  都比6角性能好!!

网友:
看不懂,意思是不是螺丝孔可以拧进2.0的螺丝

网友:
LZ的意思是2.0的螺丝 要用1.5的螺丝刀拧不厚道~~~
亚拓用的还是圆头螺丝~~~~确实不厚道~~~

完全可以用2.0杯头螺丝~   据我所知飞耐使用2.0杯头的~

网友:
2.0的螺丝用1.5的刀头是标准件,螺丝标准就那么定的。
楼主买个好的螺丝刀吧。。。

网友:
PRO到手,螺丝都换2.0刀头的杯型内六角

网友:
好的螺丝加好的螺丝刀不就得了?
牢骚太盛防肠断............

网友:
非耐也是用1.5的刀头,这些螺丝都是模型生产商向标准件商集中采购的 ,肯定是标准的。 根据DIN912内六角标准 ,用1.5mm的刀头。什么杯头,半圆头,其实差别不大,主要要看材质以及热处理。

楼主:
唉,不知道是我脑子被驴T了乱想还是那个标准太神奇...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下,为什么会有一个2.0螺丝用1.5刀头的标准啊?谁?凭什么定这样的标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不知道是我脑子被驴T了乱想还是那个标准太神奇...哪位大哥能告诉我下,为什么会有一个2.0螺丝用1.5刀头的标准啊?谁?凭什么定这样的标准啊?

如果2.0mm的用2.0的刀头,螺丝的头就要加厚,不然不可能实现内六角.
至于DIN的制定,应该算是非常科学了,是考虑了非常多因素以后的妥协和最优化,所以才会定为标准.
只能说你买到质量太差的螺丝和螺丝刀了.

网友:
确实如此,如果用上2.0的杯头那就稳妥好多!

网友:
m2.0的螺丝配1.5的刀头是国际标准,又不是直机厂定的,配2.0刀头的才是非标吧。

网友:
这样确实是标准的,

这样确实是标准的,我是学机械的,好像内牛角圆柱头锣钉六角孔对边距都是小于螺纹大径的。这样锣钉不管从大到小看起来长相都差不多,

网友:
lz玩600吧,M3的螺丝用的2.5刀头,滑牙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网友:
pro上用的螺丝是M2.5的 刀头用的是1.5MM的 标准的是2.0MM  V3用的螺丝才是M2.0的 标准刀头1.5MM

网友:
对于这个话题,我也有很多感言,说起就蛋痛。。。。!

网友:
哎, 我的FY450sport  滑了二十来颗,,,

网友:
依LZ的意思是450等这样的小机上要用M3的螺丝加2.5刀头的螺丝刀才能让你拧得开心? 最好速还要把螺丝孔都换成高速钢的, 这样你即使把螺丝拧断了也不用担心滑牙. 关键是要会用. 看来这位也是不把螺丝拧滑丝不摆休的兄弟. 呵呵!